$20($0040)为什么会多出一个地址

楼主(2008-04-07):
$20($0040)为什么会多出一个地址

网友:
以M8为例,所有的I/O及外设都放在I/O空间,所有I/O位置都通过IN与OUT指令来访问,使用IN/OUT指令时地址必须在0x00-0x3F之间,如果要象SRAM一样通过LD和ST指令访问I/O寄存器,相应的地址要加上0x20.

加上0x20的由来是因为通用寄存器(32个即0x20个)在数据空间上排在I/O空间前面,因此要象SRAM一样访问方式时,就必须加上0x20了.

楼主给出的0x20(0x0040),前面是I/O地址,后面的是SRAM地址.

建议楼上看看ATmega8中文数据手册的"AVR ATmega8存储器--SRAM数据存储器"这一节的内容.

网友:
$20是IO寄存器的地址智能用in/out指令来操作,$0040是这个IO寄存器映射到存储空间的地址可以用ld/st指令操作,个人这么理解,不晓得准不准确

楼主:
很感谢楼上的回答 受益匪浅啊 买了这本书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