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陀螺仪芯片ENC-03【贴片】的公司

楼主(2008-04-08):
贡献一个零售陀螺仪芯片ENC-03【贴片】的公司:

陕西航天长城科技公司
http://www.chinameasurement.com

楼主:
我托朋友去买过的,零售大概四、五十块吧
如果大家选定同一种陀螺仪
一起批量团购应该可以便宜很多的
AD的陀螺仪他们也做的

网友:
不知道ADXRS150和ADXRS300他们报什么价啊?

楼主:
没问过,看了AD公司网站上的美金报价后
就打算4轴DIY暂时不用了

楼主:
to :【4楼】 armok 阿莫

期待有一天4轴的零件都能在阿莫邮购部买到啊
顺便问问,0805的贴片电阻电容邮购部有整盘卖吗?
最近DIY 4轴缺少很多元件,又没时间一次一次往电子市场跑
另外邮购部能像淘宝一样用支付宝付钱吗?

AD陀螺仪的美金报价:

楼主:
2600 不对吧?

30×8.8=264

楼主:
淘宝上有人卖AD陀螺仪和加速度芯片的
但是价格比美金报价还要高很多
如果是陀螺仪带PCB板的那种
价格好象还要翻番
DIY一次要3、4个成本有些高

楼主:
我个人倾向用村田的,虽然听别人说ENC-03温漂大
可是德国人用ENC-03飞的相当稳啊
而且他的原理图中根本没有温度补偿电路
连村田公司ENC-03标准电路建议使用的高通低通滤波都没加
关于DIY性价比的选择,我觉得根据实例走比较好
当然如果阿莫定位在不计成本技术性能最强,那是选择AD比较合适

网友:
AD的,,,和那个MLX90609  的都是好东西,

AD的是BGA封装的,不利于手工焊接吧,

MLX90609的那个好像可以手工焊接,,,,

据说批量200以内

网友:
从实际出发来看,ENC-03还是比较可行的,毕竟价格便宜,我们不需要性能那么好的,价格实在太高了。
建议阿莫去看看哪儿能批发,帮大家组织一点来,这个东西比较难搞到的。

网友:
温漂可以根据温度进行修正,感觉四轴上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少许温漂应该可以容忍的。

网友:
以后的传感器,就是MEMS的天下,,,感觉ENC-03的,,,,

楼主: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厂家生产类似ADXL330、ADXRS300这样的MEMS传感器

网友:
淘宝上有ADXRS300带PCB的拆机件,价格大概在300左右吧

网友:
ADXRS300 是BGA封装的,焊接难度大,需要做成功能小板才适合DIY
芯片淘宝价格是288元

网友:
需要三个ADXRS300,成本是在太高了,这个四轴项目最好还是不要采用ADXRS300了,找便宜点的,性能不是最关键的,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让大多数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985241ba2747174096bd699fd738d1e.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21a42791070abcc97544afab60952e5.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1cbddfa0e2fd243288bbf6b5bc1566c.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8c28cae8f27d8c583678bfe61806387.jhtml

楼主:
to :【18楼】 leanang

便宜的拆机件陀螺仪可能会有些问题,陀螺仪这东西经过摔机或其它剧烈振荡后
中点会偏移的,虽然仍旧有输出的但是可能需要调整参考电压重新校准
摔的厉害了,靠外部校准都未必能用,网上买的时候又不能挑
所以买便宜货要慎重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21a42791070abcc97544afab60952e5.jhtml

22 楼已经贴了。不知道这个是新的还是拆机的。

正规代理的话,稍微上点量(每人3个,几十人就上百了),300来元应该能到的吧。
可能需要Armok组织做点PCB,并代焊。

另外还有一个偷懒的办法。目前市场上有种陀螺仪 固朗的 GL GM-730 , 零售400多元,批发可能3xx
它里面用的一片atmega88 和 一片ADXRS 150
这个陀螺由2片PCB构成,一片是传感器,一片是atmega88
中间4根线,2根地,1根电源,1根传感器输出。
只用传感器那片板就好了。
照片是帮朋友维修的,可惜传感器已经烧毁了,无法修复了。

网友:
另外考虑到GM730的出厂价格,估计AD网站上的只是报价,实际批量价格低于30美金。
照片是看了Armok的介绍买的N73照的

网友:
ENC-03够用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用ENC-03 原因是价格便宜,容易采购,有成功先例
至于ADI的东西价格贵 性能未必比ENC-03好多少,制作出来的效果未必好多少 关键是控制算法和驱动器
还有ADI贵的原因是听说他是数字输出的,这样做起来硬件电路相对简单,ADC已经坐在里面了,简直就是傻瓜式的。
举个例子:
   LMD18245的芯片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带细分的  零售价估计90以上一片 电流做不大,但是用起来很简单。一个驱动器要2片 也就是180.

但是如果用分立元件做的花要实现LM18245(甚至性能要优于18245,电流大且细分数多)成本只要60左右
3倍的价格,贵的东西玩不起,不小心烧掉就是几百 ,很心疼的 ,而分立元件 烧掉了 最多也是部分,不贵整个烧掉。

严重建议用ENC-03  虽然是日货 但是性价比高啊 为何不用呢

网友:
ADXRS300不带数字输出的。带数字输出的更贵,3个轴要合起来就要1000多元,
成本是在太高了。ENC-03一个只要几十元,用的时候差别没有价格的差别那么大。

网友:
无论用哪个,我都支持。不过,用便宜的片子,可能参与的人更多些。

网友:
价格没有这么贵吧?murata的ENC-03也就是二十几吧。加速度传感器,我知道的3轴+/-8g、SPI/IIC输出LIS302DL,好像也就三个美金不到,+/—8g的量程足够这个小玩意用的了。怎么上面说的价格比我知道的相去甚远?

网友:
你好Grant,那儿能搞到ENC-03啊?你手头有的话,能否出让几块啊?

楼主:
【34楼】 armok 阿莫

陕西航天长城科技公司,这个是老牌企业
不是替他们打广告,ENC-03我已经托人去卖过了
全新(通过量参考电压)零售四十多
估计批量有可能做到30以下
AD等其它陀螺仪也有销售

楼主:
【36楼】 armok 阿莫

你看ENC-03 DATASHEET 上的标准电路
接运放负输入的Vref出厂时校准到较低值(一般在1.3、1.4伏左右吧)
新片子Vout与此相近,陀螺仪经过剧烈撞击,或者长时间非对称旋转后
静止时输出电压会偏移,被我试飞时摔过的一个曾经偏移到1.8伏
表现结果是虽然输出电压有,但是航模某一轴总朝一个方向偏
德国人板子上多留了几个不焊的电阻位,就是派校正的用途的
可惜我第一次布板,没把他当会事情,后悔了,呵呵

另外你说的1K量45元好象贵了吧
我托人在他们西安门市部ONLY买了3个,单价就是45元
难道我运气好?

网友:
做为muRata的代理商如卖出“假冒或翻新”,不用你来罚,直接找muRata投诉估计muRata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卖假冒或翻新的都是一些小的贸易商或是自己拉个店面出来混的,我们对于这种类型的我们基本都不会理会。

如果armok确认会考虑购买,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最小的订单数量要求是多少、交期多长、具体价格是多少,还有要告诉我你希望的交货方式。

交期是没有办法,与代理做就算有现货在仓库也会要你接受厂商提供的交期,这个要是填在购买合同中是会涉及赔款的。还有就是我们恐怕不能接受不开票的客户。这一点我也没有办法,除非HK交货,客户自己搞定。

网友:
ADXRS300 30美金是批量的价格。如果在中国地区零售的话,基本都喊在400这里。小弟刚好入手了一批ADXRS300/不过是2手的,。里面有2块板。一块上面是一个ADXRS300和AD22303。另外一块上面两个是
AD22299和一个AD22303     ADXRS300已经取下板,而且已经植好珠脚。可以直接上板使用了/另外的一块还没有处理的。还是带板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淘宝小店看下: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21a42791070abcc97544afab60952e5.jhtml

网友:
隔壁这只AD22303原来是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计)

网友:
要真是一块adxrs300芯片要400得话,还不如买陀螺仪拆传感器板了。。

网友:
【40楼】 yongwucom

以前好像联系过你的,不过还是没能力手工焊这么贵的片子,只好作罢了,呵呵。

网友:
如果自己不想手工焊接的话.上面的板你可以研究下它的分路.自己在脚位那里接线就可以的

网友:
既然开通了“四轴飞行器”论坛,强烈请求阿莫斑竹开通销售相关传感器的材料业务。

网友(2010-07-19):
怎么没听懂你们在说什么,如果是ENC-03 淘宝上很多零售啊
而且价格都在十几块钱,还是正品
不知道你们所说的45一个很划得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听懂你们在说什么,如果是enc-03 淘宝上很多零售啊
而且价格都在十几块钱,还是正品
不知道你们所说的45一个很划得来是什么意思????

穿越了?看清楚发帖日期。

网友:
哟嘻 哟嘻 我穿越了

网友(2010-11-24):
我们就卖ADXRS610BBGZ,这是ADXRS300的升级版本。价格20多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