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LM2575ADJ构成的1A可调恒流源

楼主(2008-04-08):
LM2575ADJ是一个开关型稳压集成电路,其实外加一个比较器或运放一类东西亦可组成恒流电路
下图是我前两天试验证明完全可行的电路图。

调整1K可调电阻,使输出电路在0A到1A之间变化。
试验结果证明此电路可以做到即使输出直接短路输出电流也是平稳的设定值。

网友:
这个……
用2576升级3A!

用 运放 应该比 比较器 来的好吧!

网友:
也是,怎么会是比较器呢,这个电流波纹应该不小吧
期待高人讲解

楼主:
用运放LM358做的在小电流情况下(10mA左右)没有比较器做的好

网友:
比较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呀?

楼主:
9-12V,不要用5V,虽然它在5V下也能工作

网友:
没错!理论上确实可行,用TL082等运放,线性度回好一点!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吧,纹波肯定很大的

网友:
不会,有LC滤波电路呢,再家一个104绝对可用!!

网友(2009-12-11):
楼主,右下角标个OR1的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怜的LM2575,被搞成外部振荡了。

楼主:
0R1就是0.1的电阻.很多场合有人怕点被弄丢了就这样写了.我认为是个好习惯.

8楼说的没错.这个104加上是很必要的,另外再加一个1K电阻组成滤波电路就完整了:)

网友:
78XX同样可以用这个电路。有运放应该好些。

网友:
这个输入 轨到轨   并且失调电压比较小  的器件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楼主电路不怕外部引起寄生振荡,那么下面这样也行了,不必加比较器或运放。

网友:
提一个很菜的问题:恒定的电流如何计算呀?我对开关恒流了解得很少,见笑了。

网友:
当成78就行了。电流就是电压除以那个基准电阻。

网友:
请教绿林好汉:是哪个电压除以基准电阻呀?

网友:
是不是Feedback Voltage, 1.2V这个电压?

楼主:
【16楼】 cowboy

就算"不怕外部引起寄生振荡",俺怕那只采样电阻太热,电源效率太低啊.
如果实在买不起运放,用个三极管也行吧

网友:
请教楼主,对所有用到的电阻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平常的1/4W的可以不可以?

网友:
等待回复

网友:
0.1的电阻要大点,p=i*i*r就是按2安算 2*2*0.1=0.4瓦。其它的用1/4的足够了。

网友(2010-04-06):
不错 做个记号

网友:
最喜欢看cowboy的讲解啦。

网友:
早就想用LM2576ADJ做个恒流源,一直俗务缠身没动手。但跟楼主的思路略有不同,觉得楼主的图外部搞成振荡纹波肯定不小。其实外部反馈搞成线性的就可以了,4脚反馈端就是需要一个1.23V。如果按照楼主的电路,其实连ADJ都没有必要,固定输出的也可以做

网友:
顶,我见过的开关电源里面大都用比较器做回路放大,没有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78XX同样可以用这个电路。有运放应该好些。

78Xx是不需要L1和D1的.

回复 网友A:
如果楼主电路不怕外部引起寄生振荡,那么下面这样也行了,不必加比较器或运放。

原理上可行,但有谁用电位器采样电流? 做成固定电流的.

网友(2011-07-28):
楼主电路可行

网友:
可以短路,不炸管?

输入电压多少?能短路多少秒?满负载波纹多少?

网友:
MARK,我也来做一个

网友:
明天搭一个电路试下,不会炸管的吧?

网友:
这个电路只恒流不恒压。今天想了个锂电充电的电路,恒压+恒流,实验一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楼主电路不怕外部引起寄生振荡,那么下面这样也行了,不必加比较器或运放。

引用图片

报告,这个我试验过1A,2A,3A的,不要运放,效果钢钢的

网友(2012-08-22):
看来要学会多变通了

网友:
不懂,做个记号

网友:
LM2596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电路不怕外部引起寄生振荡,那么下面这样也行了,不必加比较器或运放。

(原文件名:未标题-1 拷贝 ...

这个电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不明白啊??

网友:
都用运放了,直接用个管子不好吗

网友(2012-10-26):
这个恒流精度不是很好啊,用自带恒流的DCDC芯片效果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