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hile(!(UCSRA & (1<<UDRE)));这样就可以等待发送缓冲器清

楼主(2008-04-08):
为什么while(!(UCSRA & (1<<UDRE)));这样就可以等待发送缓冲器清空

网友:
你知道1<<A的意思吗?B&A呢?最后!C

网友:
bit=2
Byte;

1<<bit==>0b0000 0100;
byte & (1<bit)=>如果Byte第bit位为0,则结果为0;如果Byte第bit位为1,则不为零。
while等C中逻辑判断,非0为真,0为假。
while(!(Byte & (1<<bit)));byte第bit位为0这,算式结果为0,求反为真,while循环;反之算式结果为假,退出循环。
-------------
请回去看书。谢谢

网友:
lz手边连本C的书都没有?

网友(2008-07-04):
马老师你的书上说,只有再UCSRA寄存器中的UDRE位置1时(数据寄存器空),UDR才能被写入;否则写入的数据将被USART忽略。
可是按照
while(!(Byte & (1<<bit)));byte第bit位为0这,算式结果为0,求反为真,while循环;反之算式结果为假,退出循环。

好像是当UCSRA中的UDRE为0时
才执行UDR=data;
我是菜鸟,错了不要见笑。

网友:
在这个程序里面,UDRE怎么可能为0?

网友: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非彼时。

网友:
楼上的 麻烦你说明白一点
别故弄玄虚

网友:
有仔细想了一下,好像是明白了。
当UDR中的字符没有被传送到发送移位寄存器时,即USART不空时。
UDRE一直是0
所以
while(!(UCSRA & (1<<UDRE)))

URD=data;
会一直循环,但是由于UDRE不为1,data写不到URD中,被USART忽略。

就这样一直循环着,突然原来的UDR中的数据被转移到发送移位寄存器中了,于是
UDRE被置1,这时虽然下一次循环不再执行了,但是
上一次的循环已经把data送给了URD。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但要是UDRE被置1发生在
data被USART忽略和下一次
while(!(UCSRA & (1<<UDRE)));
之间怎么办?
有这种可能吗?
我是新手,错了请见谅。

网友:
#define UDRE 5
所以,在这个程序里面,UDRE就是5.

网友:
UDR=data没有用{ },所以while(!(UCSRA & (1<<UDRE)));除了判断,什么事情也不做,退出循环才会执行UDR=data的。这样就不会发生“UDRE被置1发生在
data被USART忽略和下一次
while(!(UCSRA & (1<<UDRE)));
之间”

网友:
李宗盛有首歌叫《最近比较烦》,里面有句歌词,大意是:梦见和(敏感词0438)共进晚餐,但是遍寻不到蓝色的小药丸。因为只有找到了那个蓝色的小药丸,才能.......到梦醒也没有找到,结果UDR=data也没有发生。所以就比较烦。

网友:
为什么while(!(UCSRA & (1<<UDRE)));这样就可以等待发送缓冲器清空

(UCSRA & (1<<UDRE))实际上就是读取USCRA寄存器中UDRE位的值。

UDRE位置1时,数据寄存器空,退出WHILE循环
UDRE位为0时,数据寄存器不空,循环等待。

关键是理解(UCSRA & (1<<UDRE)),这是C,C的基础不扎实玩不好AVR的。

网友:
不是理解(UCSRA & (1<<UDRE))的问题,是理解while和if的问题。他把while和if混淆了。

网友:
那还是C的基础问题。

网友:
多谢指教
没看清while后面直接跟了个‘;’
C语言好几年没看了,看来还要抽时间复习一下

网友(2009-10-30):
我也不明白,快,高手指点啊!

网友:
我明白了!!!!!

网友:
这几天又把马老师的书看了一遍,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网友(2010-07-11):
好贴,我也明白了,对俺这样的菜鸟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又把马老师的书看了一遍,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几天就能看一遍  高手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