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驱动芯片IR2103的自举电路

楼主(2008-04-08):
如图所示,用的半桥驱动芯片IR2103来浮地驱动MOS管。
当引脚2的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MOS管导通,工作正常,参考地电压为12V
但是,即便2的输入信号一直为低电平(即自始至终不给输入信号),只要一接上电源,参考地Vs(引脚6)和输出控制信号Ho(引脚7)就有一个7到9V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什么?我需要此种情况下参考地的电压和电源地相同。请问问题出在哪?或者应该怎么改?

网友:
你查看1下IR2103的说明书就明白了,其实你只要把2+3脚加个电阻到电源地就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有个干扰信号输入了悬空的2+3脚,2103已经工作了,在高速切换状态,所以你就能测试出7-9V电压.
另外个建议,这个电路不要这样用,单上举电路用2103不但浪费,而且驱动电流也不足.实际操作中,只要你保证12V相对稳定点,建议不要装R33和D11,这2个东西在低速切换时候会影响性能的.
最建议的办法是用个34063这样的东西升个24-25V,用3极管直接关闭FET.

网友:
怎么这个2103不好???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一个P-MOS和一个三极管就能解决

网友:
要驱动马达的。要求要电路可靠。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路?并且被你错误地引用了.
电路只画出来一部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告诉你应该怎么用:
1)该IC是针对上下对管同时使用N型MOS管的桥式驱动使用的.Ho接上桥臂NMOS管的栅极,Lo接下桥臂NMOS管栅极.电机接在两桥臂的中间.当然使用一个桥臂也是可以的.功能上有差别,就是没有双向驱动功能了.电路上也不需要IR2103,直接接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
2)假如在单桥臂下使用,并且是用了上桥臂驱动(就是图上所用),那么电机驱动时有压降,就产生了电压降,7-9V应该是这么来的.既然需要与地同电压,那么使用下桥臂驱动就可以了.即电机接到NMOS管的上方,用Lo驱动.
3)根据你的要求,建议不要用IR2103了,使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这么小的功率,很多三极管都可以用的,电路又简单,成本又省.
4)在电机驱动时不要乱使用二极管,D14是错的,因为它阻止了反向电压的释放.另D11是稳压二极管,与电源同电压,通常用1N4148反向接到12V电源就行了,价格低,体积小,节能.R33可省略,在IR2103里不需要,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你可以使用示波器看一看实际的差别.D8使用M7不太好,在IR2103使用高频PWM调速双向驱动时,M7的响应速度太慢.
从楼主所描述的要求看,建议使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
TO:
1楼】 tassadar
【5楼】 kent

有没有一种IR...这种驱动芯片能让两个NMOS管同时导通,电机(开关磁阻电机)其中一个绕组接两个NMOS中间,单向转动 ,意思就是同时斩波

网友:
晶体管升压驱动可以参考我的设计: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8480&bbs_page_no=1

网友:
看来用IR的驱动比较简单,外围就很少元件。我驱动比较大的马达250瓦。电压24到36v。开关频率现在考虑20KHz.

网友(2015-06-14):
电路问题应该不大。用示波器看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