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cn 雕刻机的第一个样品CAD图出台了! 参考日本的mini-CNC机型,欢迎拍砖。

楼主(2008-04-09):
我接受了ouravr.com/ourdev.cn 站长阿莫的邀请,制作这一台雕刻机样品。本样品是参考日本的 mini-CNC 机型,详细资料可以点击这里查看.

由于是第一台样品,可能会有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先动手将它造出来,测试完后,我们再下结论。

注:本项目的资料全部开源。本样机的制作费用由ouravr.com/ourdev.cn 提供。

      更必原机型的直线导轨为光轴(用调节直线轴承,可以调节间隔,接近直线导轨的精度)降低DIY造价。将丝杆改为T型磨制丝杆+含油尼龙螺母,装配更简单。
      我的步进电机有点大,所以要将工作台抬高(不是很美观),用小电机的话将工作台降压会好看很多。

网友:
这这这。。。我的先放放好了。
Z轴决定用同步带了?
搞错了:P

楼主:
原机型用同步带的原因是加装了一个手轮,以方便加工时可以手动调节Z轴,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必要保留,事实上在工作时是很方便的。

网友:
嗯。为何X轴光杆一个向上一个侧向?而不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或两个都侧向?

楼主:
上面的光轴向下是让直线轴承在工作时的接触面大一些,使其在工作时更稳一些.

网友:
【4楼】 kaif_w 锋记

积分:138
派别:
来自:东莞
        上面的光轴向下是让直线轴承在工作时的接触面大一些,使其在工作时更稳一些.

---------------------------------
我说光轴怎么反过来装!?原来有这样的考虑,专业就是专业!业余的就不会考虑这么多了!
什么时侯可以做出来?期待ing..........

楼主:
欢迎拍砖!!我这不算专业,在这坛里比我专业的人还有很多,我只是对机械见得多一点而于,以上机器约一个星期内完成,今天可以开始备料了。

网友:
呵呵,终于要出来了,期盼啊!

网友: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 我的步进电机有点大,所以要将工作台抬高(不是很美观),用小电机的话将工作台降压会好看很多。
不知道用同步轮能否降低台面并维持成本水平

网友:
想问一下这台样机的工作范围就是三轴进给分别能达到多少?

网友:
还是弄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出来,不要仿人家 的东西!!!

网友:
中国特色…就是便宜便宜再便宜?

网友:
中国特色?  雕个龙、画个凤? 或者批个大红袍?

是好的东西就要学,再说了,这个世界真理是一致的,难道你说了,我就不能说了。
机械结构,本身差异性就不是很大的,这个都不能仿,还能做什么?

你是仿造你爸、妈的,所以你…………………………

网友:
本次DIY项目将会成为本论坛有史以来最为实用的DIY作品,期待样机尽快完成.

网友:
支持 kaif_w 锋记 & armok M记

网友:
本次DIY项目将会成为本论坛有史以来最为实用的DIY作品,期待样机尽快完成

----------------------------------------------------

说得好,期待中

网友:
开口直线轴承和支撑导轨组在四个方向上的承载能力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一个侧向一个向上。

因为其内部并不是面接触,而是滚珠点接触,一般是4排滚珠间隔90度排列,所以不管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

以上是根据直线轴承的资料的出的结论,判断哪个方向上的承载能力大小要看这个方向上承载的滚珠个数、直径和受力角度。

网友:
我还是赞同楼主的观点,有开口就必定存在最佳受力方向.

网友:
那要拆开看看有没滚珠就知道了。

网友:
期待中,有这个东西,加工电路板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用什么东西画的,不错啊

楼主:
基本完成,可以出工程图了。

     更改了工作台高度(是不美观一点^_^),不用X轴的步进电机连接套(这虽有缺陷,但可以降低成本及加工)

     用的是57型步进电机.

网友:
锋记,加工台面能不能做成工业的T型槽,要考虑光轴和丝杆会被孔里掉下来的碎屑堵住。
主轴不用两组三塔轮调速吗?

楼主:
谢谢【30楼】 xcm_gz 提供的:“光轴和丝杆会被孔里掉下来的碎屑堵住”。我的确没有留心到有如此严重的的问题。是有必要加T型槽,不应再延用日本的原机形式。

网友:
台面的开孔避开丝杆及光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丝杆及光杆上面不要开孔.

楼主:
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加工的切屑能掉到工作台下面都不好了,因为下面还有丝杆;而且雕刻机的切屑是很细的.

网友:
如果台板开T型槽,则台板厚度要加厚,开T型槽的加工不一定比开孔及攻丝复杂.

这样一来,如果在主轴上加强,这机机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微型龙门架式数控铣床了.

楼主:
事实上加工T型槽不比加工那多螺丝孔的加工量大,只是最少要把工作台板加厚一半(20mm)有点贵!!

楼主:
用不通孔型式,大家看是否可行?清理切屑会有点麻烦。

楼主:
上个主轴图

主轴剖面图 (原文件名:B1.jpg)

网友:
还是通孔方便点,不通孔清理切屑会很麻烦的.

只要切屑不是直接掉到丝杆或光杆上,问题就不大,如果不放心,可以考滤在丝/光杆上套个橡皮百折筒.

网友:
主轴使用4轴承?

网友:
57的步进电机已经很小了,再用小一点的就没有力矩了。

楼主:
【40楼】 binglin 炳哥哥
       不管怎样切屑掉到下面都不好吧,而且比较难清理。仔细看了原机的图片,原机应该是盲孔,准备继续延用。欢迎继续导论工作 台的问题,希望能找到最好的方案。
     【41楼】 hemjidn
       主轴是用4个深沟轴承 ,前端是2个61802,尾端用2个61801。
     【42楼】 andyjuly 77
       准备用这个电机:

网友:
整个主轴可调范围是多少?要考虑偶尔要加工一些高一点点的东东。看图纸感觉在3-5cm左右。

网友:
为何两轴承间要加垫圈?

网友:
工作台有没可能用两层?

楼主:
【45楼】 xcm_gz

    按原机的尺寸:250 X 200 X 60mm  最大工作可通过70mm。
    【47楼】 hemjidn

     一般轴承的内外圈是有误差的,在两轴承之间加调整圈,可以使两个轴承工作在最佳的状态。而加大两个轴承的距离还可使主轴的轴向更平稳,更有力。
    【48楼】 hemjidn

    如果用两层板一样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清理内缝的切屑、还有加重了工作台又会有当工作走到一边的的共振及受力问题。如下:

如加重工作台面板,当工作台工作于此种情况时的影响会很大的. (原文件名:000.jpg)

网友:
想起了关于动车组空调的一件事情
从老外那里全套拿来的动车组,老外每月清洗一次空调过滤网,在国内却要每天清洗,原因就在国内的铁路普通客车都是直排式的,而老外动车组的空调进风口就在下面,于是什么东西都能吸上来

网友:
看来主轴是准备自己加工了。

怎么加工的呢?用车床车吗?用什么材料?

网友:
工作台上不用的通孔可以用布纹胶带封上 布纹胶带可以无残留的撕下

楼主:
【51楼】 hua767
       主轴是自己加工,按工业做法是粗加工->热处理->外圆及内圆磨床精加工->主轴动平衡。材料用T10。但这样的成本超高,一套可能超千元了。
       现在的的做法是用只用车床加工,有必要时轴承位及夹头锥位镀硬铬。材料同用T10。(只要降低噪声,这个结构DIY是足够了)

楼主:
【51楼】 hua767
阿莫新发了"分解讨论一:雕刻机工作台面的设计 "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74522&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提出有很多解决方式,欢迎到此帖继续导论。

网友:
就是觉得这种结构,使Y轴行程缩小,有点可惜。57电机也要看是1.6A?2.3?还是3.7A,不同的参数,力矩是不同的,当然成本也有差别,控制板的成本就有差别。

网友:
http://www.asiandiy.com/viewthread.php?tid=200&extra=page%3D1

www.asiandiy.com

第二套学习型精灵版雕刻机
  它将与精简版套件一同成为CNC-DIY馆与各位业余D友会员介入CNC-DIY领域的入门型案例,为接下来的打造个自实用型机型夯实基础。

这个网站已经做出来了这种机型.

基本介绍:
-----------------------------------------------------------
机架部分:全部6061铝合金板材及部分工业铝型材
滑动单元:XZ轴——12轴承钢镀铬硬轴+直线轴承,Y轴16支撑轨+加长滑块
丝杆:8mm普通螺丝杆或10mm螺丝杆/1202滚珠丝杆
电机:二手42二相步进电机(3.1V/1.5A)
工作台:8mm厚铝合金板(250X320mm)
有效行程:200X150X30mm
精度:#%(*—·+&$
-----------------------------------------------------------

配:吊磨夹座/电磨夹座/36、42、57直流电机夹座

不含主轴、驱动板、电源:¥1666元/套

CNC馆TA8435简版三轴驱动+电源=200元
电磨/吊磨/有刷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再说吧。。。
帖子157 共享分141 共享分 在线时间21 小时 最后登录2008-4-11 查看详细资料
TOP

设计效果图 (原文件名:1.JPG)

基本装配完成的样机 (原文件名:222.jpg)

网友(2010-05-19):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