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四轴项目用MMA7260加速度传感器怎么样?

楼主(2008-04-09):
3轴的,量程可选,有四档1.5g 2g 4g 6g。
最主要这个片子相对比较便宜也比较好搞到。
有使用过的朋友可以介绍下子。

附:MMA7260加速度传感器资料(文件大小:285K) (原文件名:MMA7260QT.pdf)

网友:
有同系列的陀螺仪吗?

楼主:
陀螺芯片不需要特定的。

网友:
to:【楼主位】 bluemidi

零售价格,楼主能帮忙买到吗?

楼主:
淘宝上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15cc6e9904a7444abe7de5052c184bf.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fb546527cff6844995f7c5e29b414c1.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a4882f21454638cf54e7e8b915bd233.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a010f06756f3579694185d54787535a.jhtml

网友:
刚才去淘宝看了,价格差别比较大啊,同样东西50到80都有

楼主:
我觉得价格还可以,比AD的便宜很多,不过性能不知道,有用过的朋友可以介绍下啊。

网友:
【3楼】 feng_matrix
我买过几片,价格在35~40元左右,这个freescale国内经销商的价格,质量没有问题的
80元就是炒上去的

网友:
哈哈,原来你用过啊MMA7260
ADXL330又贵又不好焊,一直都没买实物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或者把你的MMA7260卖我两片啊

网友:
MMA7260 和  ADXL330  好像不是一类东西呀

网友:
【8楼】 feng_matrix
我给你个网址吧,我就是在上面买的,也不排除,以后我们用多了,阿莫这里会有哦~~~阿莫快进货,哈哈~
那里5片起卖,开票还是增票17%上次买5片花了我200大洋
http://shops.eccn.com/Freescale/
另外7260是QFN封装,也不是很好悍……

楼主:
9楼,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请指教下。

网友:
ADXL330 好像测得的是 角速度

MMA7260 测得的是加速度,,,

楼主:
楼上去查一下资料吧,两个东西都是测量的一个物理量。

网友:
我无语了………………

不懂得孩子啊,建议楼主还是把本版关于陀螺与加速度芯片的区别看清楚再来发表你的高论吧!!!

楼主:
楼上先查下ADXL330和MMA7260资料再做评价吧,不要不做调查就下结论,否则对你和对大家都不好。

网友:
……大家不要激动啊
7260是加速度
ADXL330也是加速度
ENC-03是角速度
ASXRS300是角速度
不要搞混了……
如果还搞不清楚了的看了数据手册再说,不要把型号搞差了

楼主:
阿莫也来凑热闹了啊?你好像也搞混了吧?东西不一定要用最好的,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网友:
阿莫, 还是想到你那里去买传感器,比较放心? 考虑一下

网友:
【17楼】说的对,不要为看错型号争吵,没意义

MMA726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ADXL330也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区别是7260量程可调,ADXL330是固定量程
模拟输出

ENC-03是单轴角速度传感器
ASXRS300也是单轴角速度传感器
量程都是300度/秒,模拟输出

网友:
ASXRS300与ASXRS150是模拟输出的
阿莫 所说的AD公司内置ADC并且数字输出的高端陀螺仪
很想用其中的高精度、低噪声数字输出陀螺仪
单其数百美金价格我DIY基本上是不能接受了:

网友(2008-07-26):
10楼给的网站真好...http://shops.eccn.com/Freescale/
谢谢了

网友(2010-01-14):
有没有参考设计要求啊
现在准备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
值得学习

谢谢 十楼 的前辈

http://shops.eccn.com/Freescale

网友(2011-05-01):
回复 网友A:

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