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16F887发现AD转换特别慢,估计》100ms吧,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09):
第一次使用16F887发现AD转换特别慢,估计》100ms吧,通过数码管能够感觉出来,改了几次程序依旧,我感觉PIC的芯片没有问题的,估计是程序的问题。但又不知道那的原因,大家帮帮忙?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09,09:57:13 加入。
你的原标题:“求助16F887AD转换?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呵是不是你数码管的刷新慢了。最好程序放出来

楼主:
不会的,很快的<10ms的。不好意思今天是传不上来了。在家里的电脑上了。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设置?(16F887)

网友:
是不是ADCS1:ADCS0设置,我不知你是用ASM还是C。给你一个CCSC的例子
/////////////////////////////////////////////////////////////////////////
////                          EX_ADMM.C                              ////
////                                                                 ////
////  This program displays the min and max of 30 A/D samples over   ////
////  the RS-232 interface.  The process is repeated forever.        ////
////                                                                 ////
////  If required configure the CCS prototype card as follows:       ////
////     Insert jumper from output of POT to pin A5                  ////
////     Use a 10K POT to vary the voltage.                          ////
////                                                                 ////
////  Jumpers:                                                       ////
////     PCM,PCH    pin C7 to RS232 RX, pin C6 to RS232 TX           ////
////     PCD        none                                             ////
////                                                                 ////
////  This example will work with the PCM, PCH, and PCD compilers.   ////
////  The following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lines are used to        ////
////  include a valid device for each compiler.  Change the device,  ////
////  clock and RS232 pins for your hardware if needed.              ////
/////////////////////////////////////////////////////////////////////////
////        (C) Copyright 1996,2007 Custom Computer Services         ////
//// This source code may only be used by licensed users of the CCS  ////
//// C compiler.  This source code may only be distributed to other  ////
//// licensed users of the CCS C compiler.  No other use,            ////
////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is permitted without written       ////
//// permission.  Derivative programs created using this software    ////
//// in object code form are not restricted in any way.              ////
/////////////////////////////////////////////////////////////////////////

#if defined(__PCM__)                           // Preprocessor directive that chooses the compiler
#include <16F877.h>                           // Preprocessor directive that selects the chip
#fuses HS,NOWDT,NOPROTECT,NOLVP                // Preprocessor directive that defines the chip fuses
#use delay(clock=20000000)                     // Preprocessor directive that specifies clock speed
#use rs232(baud=9600, xmit=PIN_C6, rcv=PIN_C7) // Preprocessor directive that includes RS232 libraries

#elif defined(__PCH__)
#include <18F452.h>
#fuses HS,NOWDT,NOPROTECT,NOLVP
#use delay(clock=20000000)
#use rs232(baud=9600, xmit=PIN_C6, rcv=PIN_C7)

#elif defined(__PCD__)
#include <30F2010.h>
#fuses HS,NOWDT
#device ADC=8
#use delay(clock=20000000)
#use rs232(baud=9600, UART1A)
#endif

void main() {

   unsigned int8 i, value, min, max;

   printf("Sampling:");                      // Printf function included in RS232 library

   #ifdef __PCD__
   setup_adc_ports(sAN0);                    // Built-in A/D setup function
   #else
   setup_adc_ports(AN0);
   #endif

   setup_adc(ADC_CLOCK_INTERNAL);            // Built-in A/D setup function
   set_adc_channel(0);                       // Built-in A/D setup function

   do {
      min=255;
      max=0;
      for(i=0; i<=30; ++i) {
         delay_ms(100);                      // Built-in delay function
         value = read_adc();                 // Built-in A/D read function
         if(value<min)
            min=value;
         if(value>max)
            max=value;
      }

      printf("\r\nMin: %2X  Max: %2X\n\r",min,max);
   } while (TRUE);
}

网友:
再看看手册吧   程序的问题

楼主:
帮帮分析下:

void main (void)

{
clr_RAM( );
//AD初试化
ADCON1=0x80;
ADCON0=0x01;
ADIF=0;
PEIE=1;
GIE=1;
DelayUs(50);
GODONE=1;
while(1)
{
   //处理显示

}
}

void interrupt int_int(void)
{
if(ADIF==1)
{
ADIF=0;
adresult.adr[0]=ADRESL;
adresult.adr[1]=ADRESH;
AD_DATA1=adresult.ad_pp;
GODON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