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计四轴飞行器动力部分(畅所欲言)!---电机,螺旋桨,电调,电池选型。

楼主(2008-04-09):
机体全配重量控制在4kg左右,直径80cm,预组一套高效四轴动力组合!  高手畅所欲言。。。

楼主:
前版组合:
   18*10手工电动木浆
   好盈60A无刷电调
   14.8V锂电
   电机3732  220g  kv460  2000w  工作电压10-30

   机体全配重量4kg   效率10g/w

楼主:
新版打算 延用 14.8V锂电,18浆可能改成碳浆,电调打算自制(16位控制精度数字接口)

楼主:
电机选型 有点 迷茫。。。

网友:
这些东西大概什么价位?
电机
电池
电调

楼主:
1K-2K

网友:
这么些2K感觉还不够的,这样子成本就很大了,还这么重,
摔一下机器估计就会有部件损坏,维护费会是一笔大开销,
我希望是控制软件成熟后再换大功率的,开始功率小点成
本低也相对安全些,你说呢?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但是 钱是一方面,时间也是一方面! ^_^

网友:
我可不希望这个项目搞定了就没有后继了,呵呵。

楼主:
怎么讨论到 实际问题 的时候 , 高手 就都潜水 呢?

  蚂蚁,feng_matrix, 老牛, gyroscope。。。。   等等   高手们 都来给些意见!!!

网友:
【11楼】 armok 阿莫

四轴最关键的部分不是动力和控制板部分而是控制算法和相关控制软件,
提高动力系统和控制板成本不会增加盗用者实质性的难度,代码稍作修改
后就很容易的能适应廉价的替代方案。

不知道阿莫有没理解开源的精髓,开源本身就是希望这个东西能有更大的
社会价值,如果顾虑这么多的话应该考虑下是否有开源的必要性。

PS:本人纯粹是一个爱好者,从事的软件开发工作(和硬件无关的)。

网友:
60A无刷电调,一个500,4个2000。
还真有必要考虑下3轴了,先省500的说。

网友(2008-05-17):
没有那么贵!60A的电调100左右就能搞定!呵呵!我玩航空模型已经十几年了!大学又学的电子信息工程,所以现在搞这个有很大的优势,哈哈!
电子设备方面,大家可以找我,我能找到便宜又好的东西!
多交流!
QQ:16206708

网友:
关于电池,我们公司定过5AH 24V锂聚合物电池,价格在2000左右  具体价格忘了  呵呵。

网友:
楼主贴的电机看起来不错啊,空载只有0.9A,不知道多少米?

网友:
常用NMOS管参数 SI4404DY 参数:
VDS (V)    rDS(on)                   ID (A)
30         0.0065 @ VGS = 10 V        23
           0.008 @ VGS = 4.5 V        17
atmel提供方案中mos管使用SUD35N05-26L  参数:
VDS (V)    rDS(on)                   ID (A)
55         0.020 @ VGS = 10 V         35
           0.026 @ VGS = 4.5 V        30
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电流小于后者,但导通电阻远小于后者,考虑功率需求,可以并管。

粗略浏览AT90PWM3 datasheet 觉得它主要功能就是产生PWM波形,由mos开关管驱动后,向无刷电机提供电流。
四轴飞行器需要4路电调,也就是说需要4片AT90PWM3,从成本和电路面积考虑都不划算;项目组是否可以考虑用一片CPLD(例如epm3000系列,价格很便宜 10几块/片)+SI4404DY做四路电调呢?  用CPLD代替AT90PWM3 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根据电机特性做优化,控制接口也可以随需要自行设计,非常灵活。
本人长期做CPLD和FPGA应用开发,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找我。呵呵

网友(2014-11-05):
电机,螺旋桨,电调,电池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