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安泰信 的热风台,怎么样!

楼主(2008-04-09):
质量!如何?! 谢谢!

网友:
一般用的都是高迪(GORDAK850)的吧?高迪的850才200不到……

楼主:
哦? 淘宝上看高迪的也不贵! 这个牌子很普遍吗? 推荐下!

网友:
我有安泰信的AT960焊台和AT850热风枪。感觉安泰信的东西用料还是比较足的,用用还行。记得电源接地线一定要良好接地,不然板子怎么坏的都不知道。我以前用AT960的时候焊贴片LED,烙铁头碰到他的一个管脚的时候竟然能点亮它。后来我联系了他们的客服,他们说有可能是接地线的缘故,后来我换了个3脚插头的接线板就好了。后来就这样一直使用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我就想买个850的热风,呵呵,感谢楼上

网友:
我用的热风枪就是850,感觉还行,加热很快

网友:
我的安泰信焊台采用2年就坏了,温控失灵整机都烧成变形金刚了,所以不再买安泰信了

网友:
旧的安泰信焊线接口是金属螺丝形的好。现在买了两台新的。那接口老是会接触不好。

网友:
我有一台安泰信的焊台, 一台傲月的热风台, 感觉上傲月的用料造工比起安泰信更高一点.
傲月多是出口的, 在市场难买

网友(2009-04-22):
安泰信我记得是老品牌了!很早就有安泰信的热风台、电焊台了。我是经销商以前就卖过,很好卖,反映很好的呀,很少看到返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