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oot Loader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04-09):
马老师,您好,我在网上看过你的一篇Boot Loader相关文章,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想通过PC发送图片数据到主机,然后主机再分割发送给分机,问题是:能否通过内部Boot Loader区 程序进行FLASH ROM内显示数据自更新?还是通过串口将数据储存到SD卡内呢?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请马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能否通过内部Boot Loader区 程序进行FLASH ROM内显示数据自更新======>可以.FLASH空间够的话,在应用程序区中,除了正常的程序可以放置数据.

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如果FLASH空间够的话,可以节省成本,但技术上实现比较复杂点.

楼主:
谢谢马老师,能否详细给我说说Boot loader,因为我对这方面还不是很熟悉.麻烦您了!

网友:
不是几句话能讲明白的.建议在本栏中找找相关的内容.我编写的<M128>书中有介绍,器件手册中也有简单的功能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