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大家拍转,用5个MMA7260来控制飞行器

楼主(2008-04-09):
嗯,看大家讨论的那么热烈,我也想发个东西讨论下,我前几天一直在做有关四轴的控制算法,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建立坐标系统,通过加速度来计算出当前的速度,高度,方向等参数来控制飞行器。而算法需要的传感器就是在四个马达和中央位置放置5个加速度传感器,请大家看下,这样地方案是否可行,是否过于奢侈?是否能代替陀螺仪?或者说在机械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另外,7260是FREESCALE的片子,输出的XYZ三个方向的信号,信号为电压值,也就是说需要AD来采样控制的,不知道速度够不够

楼主:
……水平有限,水平有限,我先拿7260做实验,如果成功的话,我会要¥¥的,哈哈

网友:
我感觉还是先从学别人的开始吧,搞清后再做自己的创意。

网友:
这样做精度能保证吗,加计噪声问题,觉得还是用超声波测高吧
我认为还是用成熟的捷联航姿算法比较好

网友(2009-06-11):
hehe,这个我考虑过,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这种方法至少需要6个加速度传感器,而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更多,譬如说用12个传感器,因为只有6个的话对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要求很高(不是你想的在一个平面上,需要立体分布)。这方面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找一下相关的文献和论文。有些导弹就是靠这样方式做姿态控制的。我本来打算做的,不过普通的加速度传感器精度不够,我曾推算过计算公式,它的刻度不是线性的,而是平方的关系,如果满量程也是300度/秒,那要达到0.5度/秒需要15到16有效比特的输出,这样的AD容易找,可是这样的加速度传感器不容易找啊,找的话这个价格不如买角速度传感器了。

网友:
哈哈,刚才可是我第一篇文章哦,我也打算做一个,呵呵,精品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