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ICCAVR与PROTUES 是怎么联接的

楼主(2008-04-09):
求救  ICCAVR与PROTUES 是怎么联接的
怎么设置 ICCAVR与PROTUES 在线仿真
的联接

楼主:
我是菜鸟

看不懂啊

那位大哥大姐
有没有ICCAVR   PROTUES
的联接资料

网友:
按【1楼】 haosheng
的图片设置ICCAVR,在PROTUES中的AVR单片机中的源程序选ICCAVR的工程文件夹中相应的调试文件(可能是.COF,时间长了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