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步进电机接线定义!!

楼主(2008-04-10):
有一51单片机,还有一MSFBC20A74 sankyo 步进电机(12,550om,五线),怎么判断电机的接线定义呢?

j

网友:
问厂家,实在不行就用万用表量

网友:
【1楼】 bluerain 网络:
     万用表量的话,能说详一点吗?
谢谢!!

网友:
这个一半是有一根公共线,黑色的话就接地(其实接VCC也可以),其余的四根就是信号线~顺序的话需要自己调整一下吧~

楼主:
这个步进电机有减速装置,用12v的单线驱动不了呀?
  测试的方法就是一根一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