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了,那个德国人的程序有问题,带个小炸_弹的。呵呵

楼主(2008-04-10):
看来5imx的一个DX的解释如下:参考了德国人网站上的C程序,好象他在发布程序中留了小炸_弹,系统上电时同时打开同相位NP对管,
结果就是短路立刻烧掉MOS管,大家如有参考德国人的系统一定要注意哦!!!

网友:
5iMX那句话是我【JOHNFEN】贴的,也是从一个做4轴的人那里道听途说来的
没有实践依据的,短路烧掉MOS管是调试电调程序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未必是“炸_弹”,可能只是简单的启动失败
但是受它的影响电调程序我重新写过了

网友:
看了好几天的德国4轴程序,也没看到有炸_弹.
开源已经不容易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这么说?

楼主:
没别的意思,开源的东西,自己研究清楚在说。照抄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看过德国的程序 但是我就是看不懂一些地方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他不会故意设置逻辑炸_弹的 。

我觉得他的程序写的太乱了 不好看懂

网友:
feng_matrix  说他的电路图有错误,我也没找到。。。

网友:
我也觉得有炸_弹不可能。当然,谁也不能保证没有bug。bug和炸_弹不一样,一个是无意的,一个是故意的。

不过,可靠性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天上一下烧掉两个电机的控制器,基本就保证坠毁了。

网友:
我看到德国的程序中过流的处理是

如果电流超过最大值  不是马上停止电机 而是让电流一点一点的减小 这样能够安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