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入口存入堆栈的数据太多,该如何减少?

楼主(2008-04-10):
请教马老师:我的中断入口堆栈太多,请问该如何减少入口堆栈?谢谢

楼主:
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是中断入口堆栈?

是指中断服务程序开始的现场保护占用比较多的堆栈空间吗?如果是用C写的中断服务代码,那么尽量不要动,除非你非常了解所使用C的编译器.如果中断服务是用汇编写的,一般只要保护在中断处理中使用到的寄存器.

网友:
如果是C,进中断后要用到局部变量那么有几个固定的寄存器要入栈保护,
如果是汇编 进栈是自己操作。

我想用全局变量,可以减少入栈。但代码要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