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k的HEX怎么写不进去啊?(急!!)

楼主(2008-04-10):
我用ATMEGA48(4Kflash)我写19K的程序进去时错误.说是超过容量.
在这之前我已经成功写过其他的程序(10K HEX).
不知道我那边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程序量不是看*.HEX文件大小,要看读到下载软件里是多少

楼主:
我在AVR Stdio里面编译的.我点Debug就出现下面这种问题.
The contents of the objectfile exceeds the maximum program memory of the device
Error loading object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tmega48\程序\s\default\s.elf
但是我用GCC时Mfile里面没有ATMEG48这个型号我怎么产生Makefile文件啊.(我是新手)

网友:
MS要看.BIN文件的大小

网友:
文件路径不要出现中文.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式了,不用中文界面还是不行,我现在有弄了个程序,但是小一点,可以写进去.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帮帮忙啊?
我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问题the contents of the hex file dose not fit in the selected device
我用的是avr stdio 软件

楼主:
上面写错了是下在程序时出现这样的问题the contents of the hex file dose not fit in the selected device

网友:
HEX文件中含有地址信息,看看是否超出ATMEGA48(4Kflash)的地址范围,特别是倒数第二行的地址信息.

楼主:
我怎么打开HEX文件啊,
还有我第一次写程序时容丝位选了cksel是0010sut是10
现在好象锁住了,进不了编程模式了我要怎么才能恢复啊.是不是芯片没用了啊,第一次弄这个东西真是烦啊

网友:
用记事本就可以打开HEX文件了.

19K的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无论如何,都应该不会少于4K.

楼主:
写程序时容丝位选了cksel是0010sut是10 内部震荡器,但我选的不是默认的
会不会锁薪片啊,怎么现在不能进入编程模式啊.

网友:
HEX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如:
:0C3FAC00089580917100807D803108959F
:00000001FF

:每一行的开头标志
0C本行数据字节数
3FAC本行第一个数据的地址
00本行数据类型,00:数据
08.....310895本行的数据
9F本行数据校验和
:00000001FF文件结束行标志

熔丝位设置是对的.外接晶体试一试.

楼主:
:101A50000FBECDBF09942A88398848885F846E8478
:101A60007D848C849B84AA84B984C884DF80EE80C2
:101A7000FD800C811B81AA81B981CE0FD11D0FB6CB
:0C1A8000F894DEBF0FBECDBFED0108954D
:081A8C00000000000000000052
:00000001FF
我的后几行是这样的,超过了吗?不过我倒数第二行,和你为数不一样我看不懂.
你帮我看看有问题吗?我其实程序不长的

网友:
你的程序最后一个字节的地址:6804

楼主:
那有这么大啊我总共只要这么多
:1000000019C032C031C030C02FC02EC02DC02CC08E
:100010002BC02AC029C028C027C026C025C024C0A4
:1000200023C022C021C020C01FC01EC01DC01CC0D4
:100030001BC01AC011241FBECFEFD2E0DEBFCDBF60
:1000400011E0A0E0B1E0ECE8FAE102C005900D9209
:10005000A830B107D9F711E0A8E0B1E001C01D92C6
:10006000AE30B107E1F7B7C3CBCFCF93DF93CDB7B6
:10007000DEB723970FB6F894DEBF0FBECDBF8983DE
:100080001B828091270083608093270080E88A8309
:100090008A818823F1F08A8199818923882331F02C
:1000A0008091280081608093280005C080912800FD
:1000B0008E7F8093280080912800826080932800A2
:1000C000809128008D7F809328008A8186958A837D
:1000D000DFCF8091280081608093280080912700E5
:1000E0008260809327009EEF809127008923809370
:1000F000270080912800826080932800809126004C
:10010000869581708B83809128008D7F8093280055
:100110008B81992787FD909523960FB6F894DEBFC3
:100120000FBECDBFDF91CF910895CF93DF93CDB7B1
:10013000DEB723970FB6F894DEBF0FBECDBF89831D
:100140001B8283E080932700809128008160809348
:10015000280080E88A838A81882329F180912800F9
:10016000826080932800809127008260809327001E
:100170009EEF80912700892380932700809126009D
:100180008695992781709070009721F08B819A81D4
:10019000892B8B83809128008D7F809328008A8112
:1001A00086958A83D8CF83E080932700898188232E
:1001B00031F48091280081608093280005C08091EF
:1001C00028008E7F80932800809128008260809391
:1001D0002800809128008D7F80932800809128003E
:1001E0008160809328008B81992787FD90952396C5
:1001F0000FB6F894DEBF0FBECDBFDF91CF9108954B
:10020000CF93DF93CDB7DEB783E080932700809153
:100210002800816080932800809128008D7F809342
:100220002800809128008260809328008091280017
:100230008E7F80932800809128008D7F80932800F6
:10024000809128008D7F8093280080912800816014
:1002500080932800809128008D7F80932800DF9173
:10026000CF910895CF93DF93CDB7DEB721970FB627
:10027000F894DEBF0FBECDBF83E08093270080914E
:100280002800816080932800809128008D7F8093D2
:10029000280019828981893070F480912800826059
:1002A00080932800809128008D7F80932800898189
:1002B0008F5F8983EFCFA4DF21960FB6F894DEBF5E
:1002C0000FBECDBFDF91CF910895CF93DF93CDB710
:1002D000DEB721970FB6F894DEBF0FBECDBF1982EF
:1002E000C1DF8EE1C2DE982F8981890F89838981E0
:1002F000992787FD909521960FB6F894DEBF0FBE23
:10030000CDBFDF91CF9108950F931F93CF93DF93CC
:10031000CDB7DEB725970FB6F894DEBF0FBECDBFC1
:1003200089839A836B837C831D826ADF87E09DDEED
:100330008D8309811A8181E0F8DEF80180830B81C9
:100340001C8180E0F2DEF80180838D81992787FD92
:10035000909525960FB6F894DEBF0FBECDBFDF9106
:10036000CF911F910F910895CF93DF93CDB7DEB753
:1003700023970FB6F894DEBF0FBECDBF89839A8353
:100380001B823EDF86E071DE982F8B81890F8B8385
:10039000E981FA81808169DE982F8B81890F8B83B7
:1003A0008B81992787FD909523960FB6F894DEBF31
:1003B0000FBECDBFDF91CF9108950F931F93CF93C1
:1003C000DF93CDB7DEB72B970FB6F894DEBF0FBE25
:1003D000CDBF89839A836B837C834D831E821F826A
:1003E0000FDF8D81282F33272A873B878A859B85BE
:1003F000009731F0EA85FB85E130F10571F019C015
:1004000083E033DE282F332727FD30958E819F81AF
:10041000820F931F8E839F830CC085E026DE282FDA
:10042000332727FD30958E819F81820F931F8E8306
:100430009F83809127008260809327009EEF8091A8
:100440002700892380932700188619868885998537
:10045000FFEF8F3F9F07A1F0809126008695282F00
:10046000332781E090E08227932781709070009776
:1004700009F006C088859985019688879987E6CF17
:10048000809126008695992781709070009729F0B9
:100490008E819F8101968E839F8309811A8181E0DD
:1004A00044DEF801808389819A818C010F5F1F4FA0
:1004B00081E03BDEF80180830B811C8180E035DE2A
:1004C000F80180838E81992787FD90952B960FB632
:1004D000F894DEBF0FBECDBFDF91CF911F910F917A
:1004E0000895EF92FF920F931F93CF93DF93CDB7B1
:1004F000DEB7AC970FB6F894DEBF0FBECDBF8983D1
:100500009A836B837C8380E090E0A0E8B0EC8D83DD
:100510009E83AF83B88784E593EEA5E2BDE3898728
:100520009A87AB87BC8782EA97EEABE3B6EB8D8701
:100530009E87AF87B88B8AE097EDA3E2BCE3898BF7
:100540009A8BAB8BBC8B8CEA95ECA7EAB8E38D8BCE
:100550009E8BAF8BB88FE981FA8180819181A281D6
:10056000B381898F9A8FAB8FBC8FEB81FC818081A7
:100570009181A281B3818D8F9E8FAF8FB8A32AE026
:1005800037ED43E25CE36D8D7E8D8F8D98A141D573
:10059000DC01CB0120E030E040E252E4BC01CD01BF
:1005A00009D5DC01CB0189A79AA7ABA7BCA7298DE8
:1005B0003A8D4B8D5C8D6D857E858F85988929D58B
:1005C000DC01CB01298D3A8D4B8D5C8DBC01CD01B9
:1005D00020D57B018C01298D3A8D4B8D5C8D6985F1
:1005E0007A858B859C8515D5DC01CB019C01AD01FD
:1005F000C801B701B4D4DC01CB012D813E814F810C
:100600005885BC01CD01ABD4DC01CB0189A39AA3F1
:10061000ABA3BCA320E030E048EC51E469A57AA587
:100620008BA59CA5C7D47B018C01298D3A8D4B8D60
:100630005C8D6D897E898F89988DEBD4DC01CB012F
:1006400029893A894B895C89BC01CD0188D4DC01B8
:10065000CB019C01AD01C801B701DBD4DC01CB01AA
:1006600029A13AA14BA15CA1BC01CD0178D4DC0148
:10067000CB018DA39EA3AFA3B8A720E030E048EC48
:1006800052E46DA17EA18FA198A59BD618160CF0FF
:1006900008C080E090E0A8ECB2E48DA39EA3AFA3D5
:1006A000B8A72DEC3CEC4CEC5DE36DA17EA18FA1D5
:1006B00098A5E9D688230CF008C08DEC9CECACEC36
:1006C000BDE38DA39EA3AFA3B8A7EB81FC8189A551
:1006D0009AA5ABA5BCA580839183A283B383E9814E
:1006E000FA818DA19EA1AFA1B8A580839183A28339
:1006F000B383AC960FB6F894DEBF0FBECDBFDF91CB
:10070000CF911F910F91FF90EF900895EF92FF927C
:100710000F931F93CF93DF93CDB7DEB760970FB6DC
:10072000F894DEBF0FBECDBF69837A838B839C8331
:100730002D833E834F83588729E338E249E25FE304
:1007400069857A858B859C8535D4DC01CB012DECC0
:100750003CE44DE653E4BC01CD015BD47B018C014C
:1007600029853A854B855C8564E872E982E091E4ED
:1007700021D4DC01CB019C01AD01C801B7016BD5CF
:10078000DC01CB018D879E87AF87B88B8D859E85D9
:10079000AF85B889BC01CD0160960FB6F894DEBF75
:1007A0000FBECDBFDF91CF911F910F91FF90EF90C2
:1007B0000895CF93DF93CDB7DEB71092450081E067
:1007C00080936E0083EB8093440081E0809345002A
:1007D000DF91CF910895C5EDD2E0DEBFCDBF93EF9D
:1007E00080912A00892380932A0080912A008066C4
:1007F00080932A0080912400866080932400809159
:100800005F00806880935F00D4DF2CDD1B8ECE01FB
:100810004C969E01215F3F4F41E0BC01C901CDDDF7
:10082000982F8B8D890F8B8FCE014C969E012D5E5C
:100830003F4F40E0BC01C901C0DD982F8B8D890F6F
:100840008B8F8B8D882311F00DDD67C08F85988984
:10085000AA2797FDA095BA2FBC01CD0145D66F8F71
:1008600078A389A39AA38F85988999237CF420E0A3
:1008700030E040E857E46F8D78A189A19AA16FD349
:10088000DC01CB018F8F98A3A9A3BAA38F8D98A168
:10089000A9A1BAA18F87988BA98BBA8B8B899C89C8
:1008A000AA2797FDA095BA2FBC01CD011DD66BA339
:1008B0007CA38DA39EA38B899C8999237CF420E043
:1008C00030E040E857E46BA17CA18DA19EA147D305
:1008D000DC01CB018BA39CA3ADA3BEA38BA19CA1E8
:1008E000ADA1BEA18B8B9C8BAD8BBE8BCE014396F5
:1008F0009E01215F3F4FBC01C901F3DD2B893C897B
:100900004D895E896F85788989899A89FFDEDC0146
:10091000CB018F8B988FA98FBA8F1D8E1E8E8D8DD8
:100920009E8D883C910530F48D8D9E8D01968D8F26
:100930009E8FF5CF89819A81019689839A83813030
:10094000910531F48091250084608093250008C0D2
:100950008BEF9091250089238093250019821A82BC
:1009600020E030E040EF51E46B897C898D899E89DD
:10097000F6D2DC01CB012AE037ED43EA5CE3BC01AF
:10098000CD0147D3DC01CB018B839C83AD83BE8338
:100990002AE037ED43EA5CE36F85788989899A8993
:1009A00038D3DC01CB018F839887A987BA872AE0E7
:1009B00037ED43E25CE36F85788989899A8929D389
:1009C000DC01CB018B879C87AD87BE8723E333E3B4
:1009D00043E550E46B817C818D819E813CD4DC01B8
:1009E000CB0120E030E04FE753E4BC01CD0111D34F
:1009F000DC01CB01BC01CD015AD1DC01CB019093CC
:100A00000D0180930C0123E333E343E550E46F8150
:100A1000788589859A851FD4DC01CB0120E030E000
:100A20004FE753E4BC01CD01F4D2DC01CB01BC01A2
:100A3000CD013DD1DC01CB019093090180930801E8
:100A400023E333E343E550E46B857C858D859E8508
:100A500002D4DC01CB0120E030E04FE753E4BC01DD
:100A6000CD01D7D2DC01CB01BC01CD0120D1DC010D
:100A7000CB0190930B0180930A0180912900992763
:100A8000969587959695879581709070009709F057
:100A9000CDC0809129009927969587959695879541
:100AA0009695879581709070009789F580912900BF
:100AB00099279C01369527953695279581E090E0FA
:100AC00082279327AC0141705070809129009927AB
:100AD0009C0136952795369527953695279581E083
:100AE00090E082279327817090708423952300974C
:100AF00009F48CCE10920D0110920C011092090194
:100B00001092080110920B0110920A01CFCF809130
:100B10002900A82FBB27AFA3B8A72FA138A52870FD
:100B200030702FA338A78091290099279695879533
:100B30009695879581709070009701F58FA198A583
:100B400081709070009709F419C080E090E0A0E0F7
:100B5000B0E48B839C83AD83BE8380E090E0A0E013
:100B6000B0E48F839887A987BA8780E090E0A0E8F7
:100B7000BFE38B879C87AD87BE87C9CF23E333E371
:100B800043E550E46B817C818D819E8164D3DC01DF
:100B9000CB0120E030E04FE753E4BC01CD0139D276
:100BA000DC01CB01BC01CD0182D0DC01CB019093F3
:100BB0000D0180930C0123E333E343E550E46F819F
:100BC000788589859A8547D3DC01CB0120E030E028
:100BD0004FE753E4BC01CD011CD2DC01CB01BC01C9
:100BE000CD0165D0DC01CB01909309018093080110
:100BF00023E333E343E550E46B857C858D859E8557
:100C00002AD3DC01CB0120E030E04FE753E4BC0104
:100C1000CD01FFD1DC01CB01BC01CD0148D0DC010D
:100C2000CB0190930B0180930A01F0CD80912900B4
:100C300099279C01369527953695279536952795C2
:100C400081E090E08227932781709070009709F4EB
:100C5000DDCD80912900A82FBB27A9A7BAA729A578
:100C60003AA52470307029A73AA7809129009927C6
:100C700096958795969587959695879581709070AE
:100C8000009709F0C3CD89A59AA58170907000974F
:100C900009F4BCCD10920D0110920C0110920901C3
:100CA0001092080110920B0110920A01D2CFEF921C
:100CB000FF920F931F937B018C0120E030E040E016
:100CC0005FE4B0D388238CF020E030E040E05FECBC
:100CD000C801B70144D1DC01CB01BC01CD0165D411
:100CE000605070408040904803C0C801B7015DD497
:100CF0001F910F91FF90EF900895A0E0B0E0E2E81F
:100D0000F6E08DC68C017B015A01DC018C918230AA
:100D100058F0FB019081923010F4A7011BC1843080
:100D200029F4943009F4B6C0A80114C19430A9F391
:100D3000923009F4B9C0823081F3F801C280D380C7
:100D4000FB0162817381F8012481358146815781DD
:100D5000F7016480758086809780C601861B970B9B
:100D600097FDE8C080970CF45CC06C157D050CF015
:100D7000BDC0662477244301F8016181F7018181B8
:100D8000681709F4A9C0662309F4A1C0621A730A9E
:100D9000840A950AA401930157FDD0C0F501118280
:100DA000B60119012A0179018A0139014A01089421
:100DB0006108710881089108FFEF6F16FFEF7F0649
:100DC000FFEF8F06FFE39F06F0F4A8019701220FC3
:100DD000331F441F551F19012A01B601615070408D
:100DE0006B0179018A0139014A010894610871088F
:100DF000810891088FEF68168FEF78068FEF8806CD
:100E00008FE3980610F383E0D5018C9357FC74C0F0
:100E1000F501248335834683578362837383A50159
:100E200099C06C157D05C4F4C601861B970BBC01E7
:100E300061507040D401C30181709070A070B07097
:100E40009694879477946794682A792A8A2A9B2AA9
:100E50006115710569F7B601C616D7060CF08CCF7F
:100E6000DB01AC19BD096D010894C108D108DA0194
:100E7000C90181709070A070B070569547953795F4
:100E80002795282B392B4A2B5B2BC114D10461F7F2
:100E90006B0172CFF8019181FB018181981709F4F0
:100EA00043CF40E051E056C0823009F03DCF88E0AA
:100EB000DA01F80101900D928A95E1F7F80181813C
:100EC000FB0191818923FA018183A50143C0261981
:100ED00037094809590960CFF5016183B601260D2C
:100EE000371D481D591D19012A018DCF6B0120E0C6
:100EF00030E040E050E040CFD201C101B695A79567
:100F00009795879521E030E040E050E0222233229F
:100F100044225522282A392A4A2A5B2AF5012482AA
:100F20003582468257820894C11CD11CC282D3826A
:100F3000A50110C0909581959F4F14CF81E0F501D8
:100F40008183B60150954095309521953F4F4F4F85
:100F50005F4F27CFCA01E2E1CDB7DEB77CC5A0E283
:100F6000B0E0E4EBF7E069C5DC01CB01898F9A8F33
:100F7000AB8FBC8F2D8F3E8F4F8F58A3BE016F5FFD
:100F80007F4FCE01499664D48E01075F1F4FB80191
:100F9000CE014D965DD4AE014F5E5F4FB801CE01DC
:100FA0000196ABDE51D3DC01CB01BC01CD01E4E005
:100FB000A0965FC5A0E2B0E0EFEDF7E03EC5DC0132
:100FC000CB01898F9A8FAB8FBC8F2D8F3E8F4F8F28
:100FD00058A3BE016F5F7F4FCE01499639D48E0171
:100FE000075F1F4FB801CE014D9632D48A8591E03C
:100FF00089278A87AE014F5E5F4FB801CE01019607
:101000007CDE22D3DC01CB01BC01CD01E4E0A09663
:1010100030C5A0E2B0E0EEE0F8E001C5DC01CB01B4
:10102000898F9A8FAB8FBC8F2D8F3E8F4F8F58A398
:10103000BE016F5F7F4FCE0149960AD469E070E030
:101040006C0F7D1FCE014D9603D4FE0131966624B0
:1010500077244301130124018981823098F0998516
:10106000923058F420E091818A85981321E02A87F4
:1010700069E070E06C0F7D1FE5C0843059F4923058
:1010800009F45BC020E091818A85981321E02183D7
:10109000BF01D8C0943009F44DC0823099F392302A
:1010A00009F3ED80FE800F8118852D853E854F85E3
:1010B0005889640153016FE170E00CC0220F331FA7
:1010C000441F551F16950795F794E794615070409B
:1010D00077FD36C0D801C70181709070A070B070E4
:1010E000892BC9F080E090E0220E331E441E551E6D
:1010F000221633064406550610F481E090E0AA2734
:1011000097FDA095BA2F8A0D9B1DAC1DBD1D680EC5
:10111000791E8A1E9B1EAA0CBB1CCC1CDD1C57FF13
:10112000CDCF81E090E0A0E0B0E0A82AB92ACA2A99
:10113000DB2AC4CF823009F095CF60E071E082C035
:10114000228133818B859C85280F391F2E5F3F4F6D
:10115000A90160E091818A85981361E06A8B97FE0E
:101160000FC02FC0CA010197AC019C01660C771C0F
:10117000881C991C57FC41C0220C331C441C551C74
:1011800090E0691690E0790690E0890690E499066F
:1011900048F32B8B3C8BD401C3018F779070A070E8
:1011A000B07080349105A105B10581F16D8A7E8A08
:1011B0008F8A988E83E0898B61E170E06C0F7D1FD0
:1011C00041C02F5F3F4FA901D401C30181709070CE
:1011D000A070B070892B61F056944794379427948F
:1011E00080E090E0A0E0B0E8282A392A4A2A5B2A69
:1011F0009694879477946794C3CF81E090E0A0E0C1
:10120000B0E0682A792A8A2A9B2AB6CFD401C30182
:1012100027E0B695A795979587952A95D1F7817080
:101220009070892B31F4211431044104510409F4E4
:10123000BDCF80E490E0A0E0B0E0680E791E8A1E89
:101240009B1EB4CFCB0100D2DC01CB01BC01CD0190
:10125000E2E1A09600C4A8E1B0E0E0E3F9E0E7C372
:10126000DC01CB01898B9A8BAB8BBC8B2D8B3E8B9E
:101270004F8B588FBE016F5F7F4FCE014196E8D2F2
:101280008E01075F1F4FB801CE014596E1D2FE01E6
:1012900031962981223008F45FC03985323010F44C
:1012A000B80186C081819A8589278183243009F419
:1012B00055C0223009F452C0343009F454C03230E1
:1012C00009F458C06B817C818B859C85681B790BE8
:1012D0002D813E814F815885ED84FE840F851889CC
:1012E0002E153F054007510730F4220F331F441FCE
:1012F000551F615070406B837C8380E090E0A0E0DC
:10130000B0E4AA24BB2465012E153F054007510710
:1013100040F0A82AB92ACA2ADB2A2E193F09400B15
:10132000510BB695A79597958795220F331F441FAC
:10133000551F0097A105B10539F7D601C5018F7773
:101340009070A070B07080349105A105B105A9F02E
:10135000A482B582C682D782BF012AC02317E1F7D3
:1013600060E071E025C01D821E821F8218861B82EC
:101370001C82F2CF84E08983EFCFD601C50167E0FC
:10138000B695A795979587956A95D1F781709070D6
:10139000892B29F42115310541055105C9F280E455
:1013A00090E0A0E0B0E0A80EB91ECA1EDB1ED0CFB0
:1013B000CB014AD1DC01CB01BC01CD01EAE068964A
:1013C00052C3A8E1B0E0E6EEF9E037C3DC01CB019F
:1013D000898B9A8BAB8BBC8B2D8B3E8B4F8B588F15
:1013E000BE016F5F7F4FCE01419632D28E01075F03
:1013F0001F4FB801CE0145962BD28981823018F05B
:101400008985823018F42FEF3FEF08C0B801CE0174
:10141000019692D2282F332727FD3095C901E4E0A9
:10142000689627C3A8E1B0E0E7E1FAE006C3DC0173
:10143000CB01898B9A8BAB8BBC8B2D8B3E8B4F8BCF
:10144000588FBE016F5F7F4FCE01419601D28E0152
:10145000075F1F4FB801CE014596FAD189818230CE
:1014600018F08985823018F42FEF3FEF08C0B801DB
:10147000CE01019661D2282F332727FD3095C9016F
:10148000E4E06896F6C2A8E1B0E0E8E4FAE0D5C28C
:10149000DC01CB01898B9A8BAB8BBC8B2D8B3E8B6C
:1014A0004F8B588FBE016F5F7F4FCE014196D0D1D9
:1014B0008E01075F1F4FB801CE014596C9D18981C2
:1014C000823018F08985823018F421E030E008C0BD
:1014D000B801CE01019630D2282F332727FD309551
:1014E000C901E4E06896C5C2A8E0B0E0E9E7FAE027
:1014F000A2C29B01AC017B018C01EE2417FDE39499
:10150000FF2400271127EA822115310541055105E5
:1015100031F482E08983CE01019696D043C083E006
:1015200089836EE170E0CB01EE2031F579018A010B
:10153000A80197012030E0E03E07E0E04E07E0E43C
:101540005E0798F479018A01EE0CFF1C001F111F41
:101550000197BC01A8019701E0E0EE16E0E0FE066D
:10156000E0E00E07E0E41E0768F3ED82FE820F83E1
:1015700018876B837C83CFCF2030E0E03E07E0E02C
:101580004E07E0E85E0741F0EE24FF248701E21AEF
:10159000F30A040B150BCCCF6B837C8360E070E007
:1015A00080E09FECE6E0289662C2ACE0B0E0EAEDB5
:1015B000FAE045C2DC01CB0189879A87AB87BC87FB
:1015C000BE016F5F7F4FCE01099642D18981823083
:1015D00011F0823028F460E070E080E090E031C0EB
:1015E000843039F02B813C8137FDF5CF2F31310527
:1015F0006CF08A81882329F060E070E080E090E858
:1016000020C06FEF7FEF8FEF9FE71BC08EE190E070
:10161000821B930B2D813E814F81588504C05695C6
:101620004795379527958A95D2F78A81882339F08F
:1016300050954095309521953F4F4F4F5F4FCA01D0
:10164000B901E2E02C9617C2A0E0B0E0E9E2FBE0CD
:10165000ECC1882499245401DC01FC0124813581EA
:10166000468157818181C82EDD2460E070E08C9135
:10167000823020F46FEF70E04061C2C0843009F422
:101680006AC0823009F469C0211531054105510550
:1016900009F4B6C0FD0182819381FFEF82389F0774
:1016A0000CF056C002E81FEF081B190B0A31110598
:1016B0000CF074C07B0181E090E0A0E0B0E0002E6F
:1016C00004C0880F991FAA1FBB1F0A94D2F7019765
:1016D000A109B10982239323A423B5230097A1056F
:1016E000B10519F0C1E0EC2EF12C04C056954795D8
:1016F000379527950A95D2F7C701AA2797FDA09598
:10170000BA2F282B392B4A2B5B2BDA01C9018F7793
:101710009070A070B07080349105A105B10509F4F6
:1017200042C0215C3F4F4F4F5F4F79018A01A7E0D4
:1017300016950795F794E794AA95D1F72050304075
:101740004040504410F061E070E0A801970158C09B
:10175000803891053CF06FEF70E020E030E040E031
:1017600050E04EC0BC0161587F4FDA01C9018F774C
:101770009070A070B07080349105A105B10539F169
:10178000215C3F4F4F4F5F4F57FD33C097E0569559
:101790004795379527959A95D1F732C020E030E0EC
:1017A00040E050E0B2CF79018A01B7E01695079585
:1017B000F794E794BA95D1F7C70181709070892B9F
:1017C00009F4BCCF205C3F4F4F4F5F4FAECFDA01E3
:1017D000C901F7E0B695A79597958795FA95D1F742
:1017E00081709070892B81F2205C3F4F4F4F5F4F8B
:1017F000CBCF56954795379527956F5F7F4FC6CFCF
:10180000822E932E942F9F778A2D8078A82EA92A36
:10181000962F9795992797958A2D8F77A82EA92A85
:1018200076956795962F9F778B2D8078B82EB92A5D
:101830009C2D9795992797958B2D8F77B82EB92A40
:10184000D501C401BC01CD01ECE0CDB7DEB709C1C3
:10185000CF93DF93FC01EB01408151812281622F04
:101860006F7770E0221F2227221F9381892F880F14
:10187000822B282F3327991F9927991F9983211588
:10188000310521F54115510561057105A9F122E8E0
:101890003FEFF901A7E0440F551F661F771FAA9578
:1018A000D1F783E0888307C0440F551F661F771F59
:1018B00021503040F901403080E0580780E068074F
:1018C00080E4780788F3EA83FB8311C02F3F31055A
:1018D000B1F02F5730402A833B8383E0888387E031
:1018E000440F551F661F771F8A95D1F770644C838C
:1018F0005D836E837F831DC082E088831AC041159B
:1019000051056105710519F484E0888312C0DB017B
:10191000CA0124E1B695A795979587952A95D1F7A1
:1019200081709070892B19F081E08883E0CF188254
:10193000DECFDF91CF9108950F931F93CF93DF9365
:10194000FC01DB018081823018F09C91923018F408
:1019500061E070E05EC08430C1F0843001F1943009
:1019600009F447C0823009F44BC0823009F44EC0FC
:101970009230A9F04181ED0189814817B9F04423E3
:1019800089F08FEF9FEFBC0144C0943031F7EB0139
:101990008981682F77278181681B71093AC081810D
:1019A000882379F781E090E0BC0133C02281338144
:1019B000ED018A819B81821793070CF32817390761
:1019C0009CF00481158126813781FD016481758138
:1019D00086819781601771078207930780F2061747
:1019E00017072807390778F4442359F281E090E07B
:1019F000DBCFFD018181882321F281E090E0D4CF0B
:101A0000923009F0B2CF60E070E003C0ED0189814F
:101A1000F2CFCB01DF91CF911F910F9108952F92BB
:101A20003F924F925F926F927F928F929F92AF926E
:101A3000BF92CF92DF92EF92FF920F931F93CF93BB
:101A4000DF93CDB7DEB7CA1BDB0B0FB6F894DEBF52
:101A50000FBECDBF09942A88398848885F846E8478
:101A60007D848C849B84AA84B984C884DF80EE80C2
:101A7000FD800C811B81AA81B981CE0FD11D0FB6CB
:0C1A8000F894DEBF0FBECDBFED0108954D
:081A8C00000000000000000052
:00000001FF

网友:
超容量了,19K相当于6K的内容。你以前写的10K的文件相当于3.3K写入4K的片子当然可以了。

楼主:
那可能是我用的开发环境不行是,avr stdio
但是用gcc怎么产生ATMEG48的Makefile怎么产生啊(里面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1行0X10字节(16字节),0X1A8行(424行)0X10*0X1A8=0X1A80字节(16*424=6784字节)

网友:
上传一个我用的MAKEFILE,是从linux下的gcc的范例里拷贝过来的,再winavr下也可以用。用winavr打开修改相关项目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4-06-17):
是不是超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