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自己写了一个热敏电阻阻值计算的小程序

楼主(2008-04-10):
用到热敏电阻,自己写了一个阻值计算的小程序,有用得到的人可以下载来用,如发现错误,请回复!

网友:
这种小工具可以用Excel来做,修改很方便,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各种数据格式。

楼主:
用delphi 7写的,公式Rt=Rn*exp[B*(1/Tt-1/Tn)
Tt:侍测量的温度+绝对温度273.15
Rt:侍测温度下的阻值
Tn:常温25度+273.15
Rn:常温下的阻值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a:real;
    i:integer;
begin
memo1.Clear;
for i:= strtoint(edit3.Text) to  strtoint(edit4.Text) do
    begin
    a:= strtoint(edit2.Text)*exp(strtoint(edit1.Text)*(1/(273.15+i)-1/298.15)) ;
    memo1.Lines.Add(inttostr(i)+'     '+copy(floattostr(a),1,6));
    end;

网友A(2008-05-31):
这个估计不太准确吧。热敏电阻需要实测然后用回归分析去拟合它的温度阻值曲线的。而且每一种热敏电阻的曲线都不太一样。一般电阻可以看做是R对温度的常量。而热敏电阻是R(t)。我以前按照热敏电阻的手册上说的R(t)函数曲线去测过,结果不是太逼近。
手册上说是:
R(t)=-exp(bt+c)
最后曲线拟合出来是R(t)=-1*exp(at^2+bt+c)
其中a、b、c是拟合出来的系数。

网友:
可能用得到,谢谢

网友:
这样计算误差很大,还是要直接找厂家要T-R表来做设计。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不太准确吧。热敏电阻需要实测然后用回归分析去拟合它的温度阻值曲线的。而且每一种热敏电阻的曲线 ...

我也认为应该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