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哪个呢?ENC-03 VS ADXRS300 专题比较(欢迎拍砖)

楼主(2008-04-10):
OurDev首发,严禁商业用途,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PS:受了阿莫的委托,写了这个专题比较,因为时间较短,可能会有一些错误,请大家指出,向我开炮!!哈哈

ENC-03 VS ADXRS300
0、前言:
受阿莫的委托,对两个传感器作了小小的研究,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虽然都是利用压电这一效应,但一个检测的是三个平面方向的加速度,而角速度传感器检测是以传感器本身某一轴转动时产生的角度变化,所以是两种检测不同物理量的传感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两种传感器是不可互换的。如图说示:三轴和角速度传感器的区别一目了然

这是角速度传感器的工作示意图,检测的是某一轴的转动角速度

这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示意图,检测的是以芯片为平面的XY方向以及垂直于芯片Z轴方向的加速度。

1、芯片简介
ENC-03是muRata的角速度传感器产品,在航模领域应用广泛,颇具名气,我们的多个研究对象都是使用这一传感器,应该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ADXRS300是AD的角速度传感器产品,AD是业内最知名的传感器生产厂商之一,素有高可靠性,高精度,高价格的特点。传感器大都集成度较高,适合各种高要求的场合。

2、制造工艺
根据厂商提供的数据手册,两个产品的制造原理都基于科里奥利力也就是向心力。但是在制造工艺上有所不同,ENC-03使用陶瓷双压电片的设计,而ADXRS300使用BIMOS高集成度工艺制造,这个区别直接导致了ENC-03不能承受较大的震动,否则会产生较大的偏差。而ADXRS300可以承受2000G以内的冲击而不改变其输出性能。在这一点上ADXRS300 要远远胜过ENC-03,这几乎两个生产技术的差别。(不知道用一个是机械式一个是电子式来描述是否正确)。另外,由于ADXRS300的高集成度设计,ADXRS300可以通过某些外围电阻来调整内部的某些输出性能,使使用有极大灵活性。

3、性能比较
任何传感器,性能总是第一位的,下面列了一个表来比较两个传感器的性能区别

从绝对性能上来说,ADXRS300要大大优于ENC-03,这与两个芯片之间的制造工艺有关。如果追求高可靠性的场合,ADXRS300绝对是更好的选择。

4、不适宜场合
传感器属于比较娇贵的器件,一不小心就会损坏,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ENC-03:
1、不能在结露的情况下使用
2、不能在环境条件变化过分巨大的情况下使用,比如温度变化太大,会产生比较巨大的误差
3、不可遭受过于巨大的冲击,会损坏元件
4、使用时不能超过最大量程,会产生误差,甚至损坏器件
5、焊接时温度不能超过245摄氏度。
ADXRS300
1、不可遭受超过2000G(0.5ms)的冲击,会损坏元件(在这点上比ENC-03要强得多)
2、使用时不能超过最大量程,会产生误差,甚至损坏器件
PS:有人可能会说ADXRS300没有温漂吗?这点我会在下面说明。

5、额外功能
ENC-03:
ENC-03因为只有四个脚,除了提过参考电压脚和信号输出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功能

ADXRS300
ADXRS300采用16脚BGA封装,内部高度集成,提供了许多非常有助于提供性能的功能
1、内置温度传感器,提供温度电压输出,可编程采样调整温度变化带来的误差。这也是为什么我说ADXRS300可以避免温漂的原因,不是没有,而是可以避免。
2、提供自校准功能,通过芯片上的ST1 ST2两个脚,ADXRS300可以完成自校准功能,这对提高传感器可靠性有着巨大的作用。
3、可设置电阻,调整最大单位时间内量程、静态信号电压、带宽响应、基于ADXRS300的高集成度设计,可以设置一些外围电阻电容来调整这些性能参数,十分灵活。
4、提供高精度2.5V参考电压输出,提高AD采样可靠性。

小结:由于工艺上的不同,ENC-03 和ADXRS300在使用灵活性上是无法比较的,这几乎是玩家和专家的区别了。AD作为老牌厂商在传感器上充分体现了自己巨大的技术优势。

6、使用难易度
ENC-03

正如我上面分析的,因为信号刻度过小,ENC-03需要外加运放才能比较好的工作,这样又诸多的坏处,这里不多陈述。但是相比ADXRS300的BGA封装ENC-03的4脚封装算是很人性化了……
ADXRS300

高集成度势必会带来较少的外围器件,这点ADXRS300比ENC-03要好得多,不过,那万恶的BGA封装啊……

7、价格,ENC-03 50元就能拿到,而ADXRS300则需要260元,这相差5倍的价格其实是造成性能有如此差距的真正原因。所以,价格造成了两款传感器本身的定位就不同,两者相比较其实并不合理。只能说价格提供性能,一分钱一分货……

8、总结,从性能角度上来说ADXRS300要完胜ENC-03,不管从制造工艺,还是使用灵活性,还是具体性能表现。可能不是很恰当的评论就是ENC-03是玩家级的而ADXRS300就是专家级,不过考虑到两者相差5倍的价格,这种差距是可以忍受的。不过如果以我们网站的定位当然是ADXRS300合适的多!
                                                                                                    技术火腿
谢谢GHOST2的提醒!
谢谢feng_matrix的资料
谢谢Grant的意见

网友:
>这是角速度传感器的工作示意图,检测的是某一轴的转动角度
检测的是转动角速度吧?

网友:
少了个价格的评价,这个其实是问题关键,不考虑价格那AD还有更好的陀螺芯片。

网友:
10倍的价格 我有不太容易接受
不过是为了做出更加优秀的飞行器,并且不在乎钱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ADXRS300,但是我觉得AVR的10位分辨率的ADC肯定不够用,好马要配好鞍,我建议用16位的ADC做采样,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ADC  型号ADS1100

网友:
这两个传感器的用途都不一样.

有三个ENC-03,就可控制四轴飞行器的自旋、X、Y轴的相对稳定。

ADXRS300适合用来控制三轴(方向)的平衡,可控制飞行器在外界干扰下(气流)能相对平稳的飞行而不会随风而飘。

这两个传感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功能不同,用途也不同。

以上言论,如有不对之处,也请向我发炮(避弹衣已穿上)。

网友:
to : 【3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你说的对,国外几个用ADXRS300的全部选择16位外置A/D
整体系统的选型都不是德国人4轴这个档次了
仅考虑性能非AD莫属,考虑性价比还是支持村田【零售现货45块】

至于说“先进飞行器”的问题,我真的很担心坛子里的诸位
我们在没有其它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能把这个飞行器项目走多久?
我个人做4轴是当航模业余爱好,玩的开心就行,没想那么高级
真的很想看到坛子的高人们一起动手啊

网友:
既然别人能够用03做都可以,用300需要加外部ADC,并且价格差别太大,支持03,等搞出名堂以后,如果需要提高精度,非300不可,再换300不迟.

网友:
仅考虑性能而言,ADXRS300需外加16位A/D,价格也不便宜
为何不用AD公司数字输出的陀螺仪呢
ADXRS300与ADXRS150都是30美金,
AD公司数字输出陀螺仪价格34.5美金
无需外部A/D,精度和干扰都不必考虑
何乐而不为呢?列出以下几款:

楼主:
晕,好像03也是要用AD来采样电压的吧?

网友:
to:【8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ENC-03平民片啊,用M32上的10位ADC足够配它了
ADXRS300要3、4百大洋呢,你要求陀螺仪那么好的性能
别告诉我还用单片机上的10位ADC采样?

要娶漂亮老婆,自己能力也要有的,否则婚姻不稳定哦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要性能我偏向于AD公司的数字陀螺仪,就贵几美金
采样精度、算法、程序、布板干扰等等都不用考虑

楼主:
……呵呵,我只是做了个比较,并没有说就选型了啊,用300当然不可能用AVR的AD~

楼主:
【10楼】 feng_matrix
这个怎么说呢,数字式也有采样精度、算法、程序、布板干扰的,不是说数字式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只是少了AD这个环节罢了,具体我还没有看数字式的资料,找时间看下
PS: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AD的网站,谁能把最新的数据手册上传??谢谢!

网友:
如果我能掏30美金去买的ADXRS300,另外再加16位AD
大概应该也应该会掏34.5美金去买ADIS16100

楼主:
呵~是的是的~我只是受阿莫之托作了这两个传感器的比较,并没有留意其他的细节~

网友:
ADIS16100 大概体积稍微大一点: 8mm X 8mm
ADXRS300 是7mm X 7mm 的

楼主:
这个体积在我们的项目到是可以忽略的一个细节,我们又不是做苍蝇间谍~哈哈

网友:
AD 的 DATASHEET,供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选型参考:

这个数字输出:

这是3轴加速度:

最牛的要数这两个陀螺仪了:
低噪声、高精度、数字输出,价格是629美金与499美金
啥时候我发财了,脑子又烧坏了,DIY一个航模热寻踪导弹就用它了

网友:
外加AD  ADS1100只要20元左右 不贵 I2C接口 用起来比较方便的,用16位的传感器控制起来肯定效果要比10位ADC的好
而且本身采样要跳动的 10位的 ADC基本上只能做到9位的分辨率

ADXRS300的灵敏度是 5mV/V

如果用AVR自带的ADC 做到9位的分辨率(稳定值)  参考电压是5V  分辨率是  5*1000/512=9.76mV

一个码就是2度左右  控制的效果肯定不行

至于用哪个传感器我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做一个红外线测温的东东 从四川火狐买的传感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有两种传感器 一种是类似于03 一个类似于ADXRS300  价格也差不多差10倍  贵的那个500元一个,很容易坏 动不动就坏 当时调试的时候坏了好几个。500一个啊,最后还是选择了便宜的那一个。虽然便宜的那一个需要用运放

网友:
这么就这几个人?
选型问题要博采众长啊
大家都来发表意见呀!

网友:
2000g的撞击测试是有时间单位的,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撞击超过量程是自恢复还是损坏,或是慢性老损?没有提到。这个对于机械原理取样的IC很重要。

网友:
加拿大MicroPilot公司的MP2028用的是ADXRS150

楼主:
【20楼】 Grant
谢谢 Grant
2000G时间单位是0.5MS,过量后如何具体手册中没有找到,估计小的话可以用自校准来调整,大的就坏了??不过应该没有03那么严重,因为是高度集成元件……
谁更清楚点??

楼主:
【17楼】 feng_matrix
哈哈,6120和6130不是单芯片解决方案,是整体解决方案,AD帮你把接口引出来了,还做了个盒子,也难怪要几百美金……

楼主:
呵呵……至于那个20的价格我也是到听途说

网友:
1、通常的做法,只要iMEMS都会有Self-Test模式,不信你可以去ADI、Freescale、ST这几个做加速度传感器的厂商看看他们的AN。
为何需要这个模式?就是因为传感是通过机械运动的方式来实现感之的,当然也有不是用机械用温度来感知的。

2、我知道的情况是电容式传感的是利用几个相对动态变换的半导体材料面感知的电感来感知g的微小变化,通常做为运动的一方会有一个阻挡阀片,目的是要防止运动感知面超过运动最大距离。但由于阻挡的能力有限,也就是当瞬态的g/s达到最大极限,这个Sensor就over了。有Self-test存在也有这个原因。

对ADI的内部结构我不熟悉,不过我曾经提供过一份ST的Sensor内部结构的制作示意图,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电容是Seneor的原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18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rant&bbs_id=9999

ADI也是基于MEMS工艺,虽然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材料,但我认为它也同样存在着瞬态速度过大,over的情况。

这个问题,我回头找个机会问问做ADI这个产品代理的同行。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看数量的。普通的供货情况下,03的价格是50元,ad的是260元。

但如果是极大批量的情况下,很可能真的03是20元,ad也有可能100元 :)

正如我听说 avr tiny13 在极大批量的情况下,能做到1元以下。 但我们平时使用的tiny13,肯定是要3元的。

楼主:
【26楼】 Grant
呵呵,实际情况应该如你所说,如果超量程能自恢复,在数据手册上肯定会提到的,而不是一笔带过,只说不能超过这个值

网友:
楼上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想说MEMS如果超有效测量量程(Full-Scale)是可恢复的,如果超最大承受极限量程(shock survivability)就是不可恢复的。

shock survivability也是有带电(Powered Acceleration)与不带电(Unpowered Acceleration)之分,不过这个参数很多手册只是给出绝对值,一笔带过没有详细描述。

最近一直有在关注飞行器的活动,可是由于自己的精力有限,只能是在外围看看了。

网友:
我感觉控制板应该软性固定,这样如果发生意外可以吸收很多能量的,这样昂贵的器件发生损坏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网友:
我用的陀螺一个近2000大洋呢

没啥好选的

想高性能就用好的

凑合就用一般的

网友:
如果依照高性能的要求采用ADXRS300的话,那MCU是不是可以用ARM来替代AVR?

网友:
【32楼】 leanang ,

可能是考虑AVR32, AVR32的性能看来比arm更强劲,并且能独显我们网站的优势 :) 当然,也不排除使用arm,dsp的可能。

网友:
同意32楼的建议,ARM速度比AVR快多了,建议可以考虑AD公司的ADuC702x系列的,
内部还带12位的AD转换,可以上操作系统uCOS,希望大家挑战下难度,不要抄袭
别人的,呵呵

网友:
ADXRS300的零点漂移和校正还是很头痛的~~~

网友:
如果用ARM我推荐ST的STM32  呵呵,便宜,12位AD,主频72M , 带USB,TIM1带完整电机控制单元

网友:
to:【24楼】 armok 阿莫

ADXRS300与ADXRS150都是模拟输出的,价格30.00美金
我推荐的数字输出陀螺仪是ADIS系列,价格34.95美金

网友:
【37楼】 feng_matrix
抱歉看错了,应该是 ADXRS160xx型号,你具体推荐那一个型号?

网友:
如果国内能采购到数字输出陀螺仪:

四轴整机姿态控制推荐【ADIS16100】量程300度/秒
二级视频稳定平台推荐【ADIS16080或ADIS16060】量程80度/秒
价格都是$34.95

几百美金的ADIS16120和ADIS16130是说着玩的
大家不用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富裕到这个程度

楼主:
【29楼】 Grant
呵呵,是的,这些问题,你应该比我了解得深刻,学习学习~
【34楼】 bluemidi
我所在的实验室有使用ADuC8系列的单片机,内置24位AD的型号都有,不过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冒51核,处理能力实在是不怎么的……
【35楼】 testcode
哈哈,原来testcode大虾也搞过这个?到时候在测试的时候要向您请教了~
【39楼】 feng_matrix
我也比较赞同使用数字输出的型号,我回头再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另外,鉴于一些原因,如果使用32位平台,我推荐AVR32 UC3系列,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强,可不是M3内核能比的………………(以上省去文字若干,AVR32版主在王婆卖瓜

网友:
一直在看AVR32版,苦于没见过实物
开发难度也没有参考,不敢弄斧

楼主:
【41楼】 feng_matrix
关于AVR32的开发难度,这不用担心,我应该能搞定一些基本的东西,高级的应用还在积累中
有关硬件……很快就能有了……

网友:
to : 【42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M32 + ENC-03 仅仅是个闭环自稳定的遥控系统
如果选择AVR32 + ADIS系列数字陀螺仪,再配以GPS、数传电台等系统
那么这个就是目前网上能公布出的4轴中最强运算方案了
考虑到AVR32的处理能力,AVR32 + ADIS的选型已经具备了自主任务式飞行运算基础
这个系统基本从普通航模中脱胎了,一支脚已经迈进入空中机器人范畴了

楼主:
【44楼】 feng_matrix
呵呵,那是美好的梦想哦,不过万里长征总有第一步的,迈出第一步,就只剩下了9999步,只要我们有信心,总能达成我们的目标的!

网友:
淘宝上有人卖ADI数字陀螺仪【ADIS16100】,980人民币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689d778db66d4c05faae2bc8746dea6.jhtml

网友:
阿莫,下面有个在赛格,有个在华强,你不是有人在那吗,问问看。

网友:
rainbow 老陈,

谢谢。我们之前一直是问03的 :)  这个传感器最近才确定,迟些最终确定后就会安排采购。

网友:
我用过ADXRS300,配的是AD7888,12位的AD,
ADXRS300输出直接接到A/D,采样的拉动很大。状态相同(静止),两个AD结果最大差出45(十进制)。
BGA封装,自已焊不了还得请人家帮忙,20块钱一片。。。。。。

个人之见,这两个传感器中我会选用ENC-03 ,首先便宜,用在四轴飞行器上够了。
其他问题可以在算法中解决。

网友:
个人建议:
可以用一个两轴的倾角传感器:SCA100T 测量飞行器的当前姿态(对应水平面的角度),其他就不多说了(只要姿态出来了什么都好办)

上一个SCA100T的资料

网友:
SCA100T 问过了~450一片,一片就可以解决问题(理论上)

欢迎批斗!!

网友:
我晕!万恶的BGA,如果网站选ADXRS300,那我们又怎么焊啊???

网友:
【53楼】 xiao5333 喜乐蒂,

到时我们网站会采购一套焊接BGA的设备,并且制作小板。焊好后才发货给参与的网友。

并且我们会先编写测试手册,检测焊好的BGA是否合格。

网友:
阿莫,我都快等不及了,如果有了空板,我第一个要,焊我找地方焊,现在只是学习代码,就请硬件平台的搭建了。另外,我想建议我们外围的朋友,如果阿莫定了avr32,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应着手学习AVR32,这样,到时候,有了平台,起步快得多。
阿莫,就请您们快些建立硬件平台的邮购,有些东西是没法让所有人满意的,比如我,还是做DSP的呢,不过既然定了AVR32,我照样努力学

网友:
如果国内能采购到数字输出陀螺仪:

四轴整机姿态控制推荐【ADIS16100】量程300度/秒
二级视频稳定平台推荐【ADIS16080或ADIS16060】量程80度/秒
价格都是$34.95

这两个都很满意,我双手赞成。

网友:
估计阿莫买AD的东西比较少,$34.95应该就是1000片(不知道1000片算不算是阿莫说的极大批量)的价格,所以有人报980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2008-05-10):
這是我們用的 ADIS16100 及轉接板
給大家參考, LGA 包裝相較於 BGA 包裝, LGA 的比較麻煩,
同樣用熱風槍, BGA有植錫球, LGA 沒有....所以光焊上去就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
抗冲击是一回事,设计电路板和安装结构如何提高整体电路板或模块的抗冲击性能才是重要的事;

网友(2008-06-22):
上面提到的ADS1100或者ADS1112什么地方能买到啊

网友:
to【60楼】 TroyLee

这么焊听起来有些冒险啊。

网友:
lga怎么焊上去的  麻烦问一下

网友(2008-08-27):
店主的淘宝我问的ADIS16100价格是980元带下面的开发板,加电以后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或者模拟信号,单独的芯片不含下面的板子比较便宜,但不是ADI的公开价格,要1000片的数量,在美国交货的价格才是34美元。运到国内,加上运费,关税,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在就是国内用ADXRS150,300的数量非常大,在国内交货的价格已经接近美国的报价,而数字陀螺仪ADIS16100系列国内用的数量比较小,制约了他的价格,ADXRS150和300的价格量大在270元左右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3944f4f5657aae21d85e40159d1e69d.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e8bb153e0f53704f0a4f62f23975f4f.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c20d92d91239f3faad9a54441b27d44.jhtml

网友(2009-03-11):
如果做4轴姿态稳定,ENC-03应该是足够了,温漂不是大问题,因为姿态控制主要看瞬态响应,估计ENC-03的定位也是这样。
但是做航向稳定就不够了,即使1deg/s的航向漂移也是很恐怖的。那如果平衡成本和性能,是不是应该Z轴采用ADXRS300/ADIS16100,X/Y采用ENC-03,即航向用ADI的来控制,水平姿态用03控制?这样整个3轴加速度/陀螺的成本应该能控制在500以内,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嘛。

网友:
还是用IMU方便,不过就更贵了。
传感器好了,算法就简单,反之,传感器 turn on bias,bias drift波动比较大的话,就要考算法修补。用过ADI的,bias 和drift比较稳定,不过也是相对的,这个也都是玩具级的。 传感器不好的话,会经常出现个尖峰,控制不好,就发散了。

网友:
呵呵,ADI的那个片子感觉太贵了。
还是ENC03好。

网友:
不知大伙对CRS10角速度传感器和MLX90609角速度传感器的性能如何评价呢?

网友(2009-07-01):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ENC-03算是物美价廉了,如果从性能上来说,ADXRS300ABG性能更强一些;必竞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ADXRS300ABG已经停产了,新的替代产品是ADXRS610BBGZ;关于ADI传感器这块可以交流一下;QQ:564592456,hid2032@163.com

网友(2009-09-04):
我这里有一个工作温度更好的陀螺仪,型号SD777、SD778,工作温度-40度到125度,而且这个还配有3轴加速度传感器,SPI输出,true 16bit,
加个面议,有需求请联系我!
沈明庚
手机:13818069369

网友:
前阵子,我倒是因为三轴加速度  MMA7260QT  MMA7455LR选了好阵子.
后来用7455做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2009-10-14):
ADXRS300比较好!

网友A:
两者我都用过,ENC03的漂移大并且输出有过冲现象,ADXRS300漂移控制得较好,加上一阶的温度补偿角速度漂移在1°/s以内,敏感度、线性度、动态方面的性能都是ENC03没法比的,对得起它的价格,我们在无人直升机的自驾上用的很好。

个人觉得如果光光用角速度的话ENC03还好,如果要测姿态做导航用的话必须得ADXRS300了,看过ST的LISY300AL陀螺仪,各方面的标称性能跟ADXRS300相近,就是不知实际用起来怎么样,搞到样片准备试试

网友(2009-12-08):
ST的Gyro的品質不會輸給ADI的啦!市面上能拿的到的MEMS Gyro我幾乎都試過了。用ENC-03的唯一理由就是成本。
因為我飛遙控飛機的技術很差,尤其是起降。所以我是直接掛三顆ENC-03到飛機上,uC是用PIC30F。現在起降都
很順利,也不用花心力去控飛機姿態。

网友:
我也正为 此发愁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0-07-30):
怎么没有人试过 ST New Gyro LY330ALH, 价格和ENC-03 差不多,性能远比ADI好.
LY330ALH data sheet, ST 代理Willias-Array 有货ourdev_571924.pdf(文件大小:235K) (原文件名:ly330alh.pdf)

网友:
支持AD的MEMS!但是Draper的MEMS值得期待啊

网友(2010-11-24):
我们的ADXRS610BBGZ就是一百多大洋一个,呵呵!没有传说中这么高的价格,不过已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网友:
过去的精华,翻出来再学学。

网友(2011-01-27):
adxrs450如何?
数字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MMA7455可以单独作为倾角传感器吗?这个看资料是三轴的数字传感器,现成的模块淘宝里是44元,3片ENC-03不就是160多了,为什么还选ENC-03呢?

网友:
EN03我们拿到的价格是10块左右啊。

网友(2011-05-28):
我也在找角速度传感器呢,买了一个松下的 EWS 86,这个也不是很贵,不知能不能用呢,上面没有详细的说明,有一个地方写7HZ,是反应太慢了吗

网友:
EWS 86不错,我有用到

网友(2012-04-17):
其实看口袋,一分钱一分货,这绝对是真理

网友(2012-07-06):
引用 网友A:
两者我都用过,ENC03的漂移大并且输出有过冲现象,ADXRS300漂移控制得较好,加上一阶的温度补偿角速度漂移 ...

静态的时候,噪声有多大啊?

网友(2013-03-04):
专程来学习adxrs来了

网友B:
上面两个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太旧了。MPU6050纸面性能远比他们好,而且模块淘宝价不到30……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个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太旧了。MPU6050纸面性能远比他们好,而且模块淘宝价不到30…… ...

MPU6050也是玩具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