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 代替三相全控桥 驱动无刷电机(实验可以转) 讨论一下

楼主(2008-04-10):
l298  代替三相全控桥  驱动无刷电机(实验可以转)   讨论一下

使能端接高,是否能实现,上下桥臂同时关断
现在使用的是异步电机控制时序

海望那位大人给个驱动时序,(换相时中间要不要加0矢量)

网友:
电流太小  不适合实际用途

网友:
请问楼上,如果需要电流大的话,通常可以换什么芯片呢?

网友(2008-11-05):
哈:图上的是硬盘的马达吧?

网友(2010-12-09):
电路的L298输出的二极管起保护作用,二极管的负端应该接Vin,而不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