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外接L298驱动直流电机,是否需要强弱电隔离?

楼主(2008-04-10):
我用M8外接L298来作为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由于L298上的Vss需要接逻辑参考电压,所以我把M8的5V电源接到了Vss,这样的话,我该怎么样将M8的5V和电机的24V隔离开呢?不隔离的话,电机的启动停止都会M8造成不小的影响吧?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隔离都没事。除非地电平不一样或地上的干扰太大

网友(2009-11-30):
可以用 DC-DC进行电源隔离

网友:
隔离型DCDC可以

用光耦也可以。

不过还看你的实际电路, 地线走得好, 不隔离确实也可以。

网友:
长痛不如短痛,隔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