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装起来了。少电机和驱动板。

楼主(2008-04-10):
装了三个小时。
现在还少三个电机和驱动板。要不然今晚就可以试机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48276.jpg(文件大小:306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照片 039.jpg)

网友:
电机的固定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4Njg0Mjg=/v.swf

可以钻铁。哈哈。用的是12V1A的电源。如果用大点的电源是不是更好呢。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4Njk2ODA=/v.swf
另一个25秒

网友:
底盘用一块钢板固定龙门架,根基不稳啊,单块钢板的钢性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从力学结构来看,比框加式要差不是一点点.

不知是镜头原因不是什么的,你的钢板看上去已变形了.

楼主:
是那个坑人的老乡。做架子的时候偷工减速料。架子中间没有横条.变型不用怪.等我买到磨好的大理石板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架也是那坑人的老乡.打孔位置不对.然后铁块没弄平.本来那个地方应该有三块铁的.有一块因为实在是错太利害了.装都装不上了.过两个等电机和驱动板到了自己弄块槊料的.
还有好多个地方孔打错位置了的.气死我了

网友:
阿莫,连轴器变形是因为电机轴心和丝杆轴心错位太厉害了。
电机架明显不垂直。

网友:
DIY嘛,交学费是难免的。

楼主:
大问题应该是没有的。小问题大把啊。主要是打孔的位置不对。第一张图片里面底板上的那个轴承坐。看清楚一点。下面是不是有一块东西。。。是因为他们做的时候做少了5MM。所以我只能用一块5MM的铁片来加厚。

工作台。上面的孔也是打得位置不对。试机后得重做。到时候电镀一下就好看了。准备做一个PCB专用的压板。

电机座确实如同xcm_gz 所为的。不同心。电机上那块铁的安装位置比机架低了1MM。得重做。

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觉得除了丝杆和一些小毛病以外。还算可以接受。

机架很稳。不知道运行起来有没有共震点.

还是帮我解说一下kg.cm的意思吧。电机明天到了。快递费都花了59元呢。

下次做铸铁的。哈哈。

楼主:
时间可以算出来了。6个月。原计划是1个月的。
钱的话。。。机架3000已经给了的。我那坑人的老乡还想抵掉我那台电脑的钱呢.
主轴电机                      200
导轨四条                      370
直线轴承  8个     25一个         200
轴承   共20左右   4块一个         80
步进电机 试验性质的   20一个 3个      60
联轴器  2个      35一个 加快递费10  80
丝杆   两条带帽                 230
螺丝   两包                   30
电机一个 原计划的主轴的被我那坑人的老乡搞不见了  80
关电开关  6个     22一个         132
驱动板加步进电机  明天到             320
还没有买的东西是
主轴电源          一个          180
控制电源          一个          120
电线            一卷          60
大理石板          一块          100左右   别人说的
滑台一个          一个           300
                          计2542

加机架的话是   5540元

另外打的费什么的应该有800块左右.历时半年.
出来个营养不良的机器.还得打补品.

如果机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下一步打算换滚珠丝杆.

顺带问一声滚珠丝杆应该是可以定做的吧.我可不想再改机架了.

网友:
似乎是20mm的光轴?

挂4KG水才能动。。。阻力是不是大了点啊?

网友:
主轴电源不用那么贵,我定做300w 80v ac的才128元,50个以上批量的话是113,加上整流堆2.5元、电容3元、吊扇调速器15元,总共也150元左右。也许lz是加上了运费。

网友:
等大家把方案设计好了,我也要做一套,不好意思的是我实在帮不上忙,但是我会一直关注的。

网友(2008-05-12):
那个连轴器很眼熟呀

网友:
联轴器变形, 可能是电机和丝杆的同心度问题, 需要调整的

网友:
烧钱啦,钻头貌似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