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 的 内部基准源相当不稳定啊

楼主(2008-04-10):
使用Atmega48测量12V电源电压,使用内部基准源,发现结果很不稳定,误差可以达到10%,
Avcc也接电感滤波了,Aref接104电容到gnd,测量Aref的读数很不稳定,甚至可以是0.4V
后来采用Avcc做参考源,稳定性大大提高,这时候Aref读数稳定。
这个真是奇怪了,我是用9K/300欧姆电阻接到12V电源和gnd的。
请高手明示,谢谢。

网友:
一般在3.3v下用內部基準會好多.

网友:
我做项目的时候没有用到过内部基准源,但自己玩的时候用过一次。
AD好像比我实际推算出来的结果要偏差1。
不过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5/1024=5mv

网友:
10有89是布线问题。

网友:
楼主的电阻是多少误差的?1%,那么按300/9300的比值,是不是有10%的识差了?

网友:
对了,楼主,按照你的说法。如果你检查的硬件没有问题的话,
你的程序是不是在检测AD之前,就关闭了内部基准源,然后检测前才打开。
这样你可能就AD不准了。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试一试,在打开内部基准源之后,做一个长延时(100ms),看看准不准。

网友:
用ad一般是第一次的值要抛棄的, 再就是取多次平均值.

网友:
我也碰上了相似的问题。

楼主:
我舍弃第一次的取样值了,目前是采样4次,取平均值;以前试过采样100次,取平均值,也是一样的;
另外内部基准源一直打开,
肯定不是布线的问题,面包板也有人成功吧?
现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了。
电路布线都是一样的,仅仅是Aref和Avcc的基准不同而已,就会导致明显的差异。
准备采用tl431了,彻底对Atmega48的内部基准失望了。

电路的接法是 12V 接 9K 电阻  接 采样端 再接 300欧姆,然后接gnd
电阻是精密电阻。

网友:
AREF的电流本身就很微弱,10uA,启动时间40uS。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同时使用基准源导致的。有没有降噪运行。你的那个电容是否漏电?  我以前使用过,没有这么大误差的。

网友:
内部基准不稳定! 还不如外部5V稳压电源稳。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内部基准源到底是多少的精度
看手册上是1.088V--1.096V
精度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也遇到过  公司一批TINY13的东西保护电池充电的  没办法  全部改了冲到85%就保护   内部1V1  Vref

网友:
9K/300欧姆电阻是分压的吗
试试进AD前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
Atmega48 的 内部基准源还是蛮准的,我做的用AD控制开关电源PWM调节输出电压,设计输出为13.3V电压误差一般不会超过+/_0.25V,这巳经过几十K量的生产检验了.

楼主:
的确是电阻分压,没有其他地方使用内部基准源,104的瓷片电容,多个都实验了,结果一样不稳定。

现在我们已经改用TL431了,结果相当满意。
我也觉得奇怪,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难道ATMEGA48的各个批次之间差异这么大?

网友:
我用M16也有搂住相似的情况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内部基准不能用,除非做玩具。就你不知道!!!

网友(2012-10-16):
也刚碰到TINY13内部基准不稳定,VCC基准或者 TL431参考基准没问题,是不是内部基准坏了?

网友:
我们公司用ATMEGA2561, 测试发现ADC离散性很大。
DATASHEET上说内部2.56基准源,最小2.4, 最大2.8。
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没法用了,除非单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