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的,简化制作难度,适合自己DIY,但不适合厂家。为什么不用有感无刷?

楼主(2008-04-10):
前几天,把一个拆机的光驱有感无刷驱动了起来,非常的容易。

今天突然想到,既然是自己做,就无所谓成本和人工了。不如就自己动手,给航模用的无感无刷加3个霍尔,无感变有感。多花不了几个钱。

首先,目前能用来提供动力的航模上的无刷电机,没有有感的(车模有,但不能用),厂家要仿的的话,就需要找电机厂,开模、生产,花钱、花时间。这个级别的有感无刷,厂家要是做起来,要考虑得就多了,而且如果定位中高端的话,量也上不来,看看车模上的有感无刷的价格就知道了,远不如大家自己加起来快和容易。

有感无刷用起来自然方便,反复有人说的起动问题解决了,运转中的换向解决了,意外情况下的电机重启自然也不是问题。

如何?大家考虑,考虑。

不要被航模的无感无刷的使用限制了自己的思维,那玩意,最开始就是商人为了减小成本才用的,结果搞的大家以为航模上非有感无刷不能用。

楼主:
明天我就开工,把手头上的2212外转无刷加3个霍尔,驱动下试试。

楼主:
还有,也不要因为自己会单片机,就跳不出单片机的框框!

谁规定无刷就一定要用单片机控制,现成的芯片不好吗?

网友:
还有,也不要因为自己会单片机,就跳不是单片机的框框!

谁规定无刷就一定要用单片机控制,现成的芯片不好吗?
===============

前面的话不好说,但至少这句话个人是绝对赞同的

搞了十多年嵌入式开发,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

如非必要,坚决用现成的功能器件取代MCU程序才是嵌入式设计的最佳方案

网友:
to:【1楼】 flyunlimit

这个方法我也曾经想过
大尺寸无刷电机加传感器是可以的,驱动逻辑也相对简单很多
但是在2212这种尺寸加装霍尔传感器,定位要准确并不容易

2212的单片磁极宽度顶多几毫米,最小的贴片霍尔尺寸几毫米
这种方案在转子尺寸远大于霍尔尺寸时很好

还有航模电机成品也有自带霍尔传感器的,模型车用KV较大需减速

这个是无感无刷电机:

这个是有感无刷电机:

结构上多了3个霍尔传感器,除动力线外还有一组传感器信号线
价格也比较贵,好点单价都在数百元

网友:
至于航模无刷电调多用AVR单片机
主要是因为结构简单质量小而且价格便宜
一个电调就是一片M8加点电阻电容

对于工业设计,当然
“如非必要,坚决用现成的功能器件取代MCU程序才是嵌入式设计的最佳方案 ”。

网友:
……霍尔??
感觉用高精度的光电编码器怎么样?我手边有个360格一圈的光电编码器,还不错,不过价格比较贵120元HS-301

网友:
360格一圈
整体半径多少?质量多少?

网友:
没有霍耳也可以驱动的,现在有无刷无霍耳的概念性产品推出的

楼主:
to:【5楼】 feng_matrix
我上面提到过车用的有感无刷了,论坛里还有飞高的车用无刷电调的程序和电路的下载。

车用的电机的价格可以看下,500多一个。电调更贵。

电机方面确实不是很懂,不过,我手头上的光驱电机用的一体的软磁铁(转子上,是个一体的圈),好像那个磁极更密,至少比2212密,

我说过,无感无刷电调的制作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启动、近角、响应。对于四轴,应该把精力放到PID上,而不是在电机上耗太长的时间。有感和无感的驱动难易不用多说。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阿莫说的既要开源又要提高门槛的问题。
举个例子:DIY充电器,一般自己做的都能保证很高精度,因为你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去校准。但厂家不是个人,不能做到这样每个产品的去调,好了,那我们就在四轴上做这样的东西,DIY可以,批量,不行。除非厂家拿出做莱卡相机的决心,做一个,调一个。那他也别想批量了

to:【9楼】 adcr 老稻
貌似你没有看这版以前的帖子吧!无刷无霍耳已经不是概念了。

网友:
【8楼】 feng_matrix
如果就是码盘的话是直径20mm,
整体加上光电传感器,加上外壳的话有点大30*20*40。不过内部的元件是可拆卸的,外壳只是做固定用的,可以自己设计做到很小的体积,重量可以忽略不计100g左右吧。
这是数据手册

网友:
关键是买不到低KV的有感无刷电机,如果加减速系统就太麻烦了。

网友:
我已经拆了 3个光驱的电机 准备做一个无刷的电调  就是还不知道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