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roteus 怎样仿真m64的双串口?

楼主(2008-04-10):
看datasheet说,要用m64的双串口要取消103的兼容模式,但如果用proteus仿真,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
我用6.9sp4仿M64双串口发现不成功,升级到7以上版本后就能仿了,仿真代码及仿真电路可在我的发贴中下载。

楼主:
我现在的是6.9,我已经下载你的例程,不能仿真,我下载7.2试试

楼主:
capron :

   刚才用7.1试了你的例子,还是不行啊~

楼主:
不单是串口仿真不了,我改为最简单的程序,也仿真不了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t main(void)
{
DDRB=0XFF;
while(1)
{
_delay_ms(100);

PORTB=0XFF;
_delay_ms(100);

PORTB=0X00;

}
}

楼主:
经“capron"指点,是我的proteus7.1不能仿真m64,后来换回7.2就可以了~~谢谢capron

网友(2008-05-31):
i am very confuse  that my M64 can't  be simulated.
to anson
how to simulation m64 in proteus7.2 ,can you write down in detail and whether you compiler is iccavr or not ?
sorry there are not chinese typing in my company computer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