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百度找不到:o(∩_∩)o...请问大虾们"线与功能"是什么啊

楼主(2008-04-10):
由于上百度找不到:o(∩_∩)o...请问大虾们"线与功能"是什么啊

希望帮帮小弟 小弟见识小啊 郁闷

网友:
在电路中。
L1=1
       L1+L0=L2=0
L0=0

以上就是L1.L0线与

网友:
好象是数电最基础的东东哦~

线与逻辑是两个输出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由于不用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而烧坏逻辑门。 同时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是不是这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8304282.html

楼主:
mljda 技术是人性
很喜欢回大人的问题 我喜欢

网友:
我记得数字电路上有这个的。看数字电路教程。

网友:
数电基础啊。两个OC们的输出端相连,再接个上拉电阻,这样两个门的输出就是与运算的结果。
真值表如下。

A  B  out
1  1   1
1  0   0
0  1   0
0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