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讨论一:雕刻机工作台面的设计

楼主(2008-04-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想得很周到啊,开来阿莫 这回是下定决心想搞一台出来了
估计以阿莫的性格,不久的将来就能看见 OURAVR版的雕版机了

网友:
LY的T型槽台面似乎是拼接的?

T型槽台面,槽底似乎很单薄,台面太薄了.

压板的使用也很业余,固定方式不理想.

如果真要做成T型槽台面,则必需做成铣床所用的T型槽台面,LY的这种不可取.

看得出LY是龙门架移动方式.

网友:
穿透式沉头孔。平时用沉头螺丝堵孔。另T型的清洁工夫没想象中容易。

网友:
1mm大力点就顶穿啦

网友:
可能我比较粗鲁:)
你不会只限定我用螺丝刀吧。用板手可以说轻易而易举的事。

网友:
我虽然意见很多,但最后可能什么都不买的:)
补充一下免得给人说搞搞震无帮衬。因阿莫无定制计划所以最后结果可能不合我意(也是我意见多的原因)。并且有些东西我无花费就能得到:)

网友:
我没啥意见,可是我肯定会买一个.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鹿原的工作台还真是拼接的,与其如此,还真不如一块板打盲孔的方式定位精度高.

网友:
加快进度吧,同志们,

网友:
1、龙门架整体移动方式加大了Y轴丝杠和光杠(滑轨)的负载,但如果对行程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通过计算负载是可以考虑的;
2、其他网站有铝合金T型平台,就是拼接的,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成本比整块板是否高,需要调查;
3、10mm铝合金板做平台,台面螺丝孔如果平时用沉头螺丝堵孔,则作为透孔为宜,因为本来就是堵死的,不存在是否露碎屑的问题,而且加工和使用强度比不透孔肯定好,使用六角螺母用来固定加工件,也不一定就固定不了薄的物件,只不过固定件不是图上的结构;
4、将铝质工作台硬化处理,不知采取什么工艺,会不会加大成本呢?
5、还是希望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行程受限越小越好。
所说未必准确,现在多提问题,便于少走弯路,愿DIY最棒

网友:
T型台有现成的型材,可以拼接的,好像是6米长一根,300多一根,现在多钱不知道了,最好两种台面可以进行互换,可以让同志们自己选择了

网友:
台面都各有所长

网友:
台面上的工件不一定要用罗钉固定的,可以用502

丝杆也可以加护罩什么的.

平台可以打通孔吧

网友:
寒…502我宁愿双面胶

网友:
我一直都用双面胶,不过受力大了有时会脱掉

网友(2008-10-14):
如果採用雙面膠固定的話,建議可以選擇sony T4000 這種會比一般雙面膠好用多了~

网友(2009-02-19):
初步定在工作台厚度10mm, 盲孔深9mm,螺纹攻丝到8mm。 1mm大力点就顶穿啦

网友:
最近刚迷恋上雕刻机!

网友(2010-05-19):
好,快进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