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ladn911 AVR猎手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1):
你在马老师的帖子“不要忘记使用AVR的BOD功能!”中说到:大家都知道:在驱动大功率负载的时候,在接通继电器的时候,MCU的指令控制一定要再延时几十个毫秒~几百个毫秒左右,否则会出现继电器吸合后马上断开的问题。详细原因能说一下吗?我没找到相应的资料。一般MCU控制继电器不是都是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或低电平信号通过三极管进行控制的吗?为什么要再延时几十个毫秒~几百个毫秒左右?

网友:
好好看看这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657197

楼主:
非常感谢,好长的讨论,下载下来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