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阳极硬化

楼主(2008-04-11):
转自http://hearheartme.blog.sohu.com/43892725.html
今天向各位有需要的弟兄公布“祖传阳极技术”(说笑的!!)与弟兄们共享!!!! 铝合金阳极初解: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一、 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二、 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三、 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四、 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五、 不锈钢板2块(厚3mmX宽100mmX长300mm的尺寸)六、 导线若干步骤如下——————1、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2、 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切记!!!3、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4、 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5、 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 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B、 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C、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以上均为本人多次实际操作过的方法,百试百灵!!今后弟兄们的铝质零件表面“毁容啦”就不再需要找喷漆工啦!!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耳目一新,学得一招,作为技术储备。谢谢

网友:
最好要有图片。

网友:
最近为不锈钢表面镜面抛光发愁,因为工件体积大,很多厂无法加工,手工抛光的结果很难接受。不知道这里有熟悉这方面的吗?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阳_具硬化处理!
哈哈^_^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但是对于DIY来说,硫酸这个东西实在不宜在家里出现啊!!

楼主:
家里有小孩。原有瓶电池补充液(硫酸)也倒掉了。

网友:
又学一招!有空试试!
试验完后废液应该怎样处理呢?困扰ING.........

网友:
又有收获了

网友:
不知道在这个处理过程中,H2SO4有没有损耗,处理几次后溶液的浓度会不会降低?

网友:
很久之前我就看过这个帖子了....对阳极氧化了解不多,听说这个技术就是HAII,硬度一般,耐磨度一般....
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HAIII,硬度更硬,接近于金刚石...我对HAIII的工艺更有兴趣...听闻现在国内已经有厂可以做HAIII了...以前是没有的

网友:
这玩意还是不要玩好。

网友:
有点象小时候电解食盐水做氯气。

网友(2008-05-15):
感兴趣,留个标记。有时间就验证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前看到铝材有颜色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算了解了

网友:
八几年的中学科技上有一篇类似的。但需要加草酸什么的。能呈现自然的金黄色。

网友:
额。。。抽空可以测试一下,单位实验室有器皿和溶液。

网友(2008-07-22):
耳目一新,学得一招,作为技术储备。谢谢 !

网友:
想起来了,大学化学实验有这个,当年我还氧化了一个一角硬币

网友(2008-09-15):
一大堆没有分隔看得头晕~

复制下来编辑一下再看...

    今天向各位有需要的弟兄公布“祖传阳极技术”(说笑的!!)与弟兄们共享!!!!

铝合金阳极初解:铝合金经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表面可形成厚度30~50μm和硬度约500HV左右的膜层,具有优异抗蚀和耐磨性能。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后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纺织、自行车、照相机、气动元件、手术器械、光学仪器等各行业,适用于缸套、活塞、齿轮、叶轮、导轨、轴承、模具工程构件。下面就到了如何在家中进行阳极处理————

一、 条件:必定是铝或是铝的合金才能阳极。

二、 设备:瓦盆(陶盆、瓦缸也可以,只要耐酸性溶液腐蚀,能放得下零件就行)

三、 电源:9.6V---12V的电池或直流变压器

四、 溶液:浓度为12%硫酸(H2SO4)溶液。(例如:100毫升的溶液中,硫酸占12毫升,水88毫升)

五、 不锈钢板2块(厚3mmX宽100mmX长300mm的尺寸)

六、 导线若干步骤如下——————

1、 需要阳极的零件先要彻底除油(包括指纹、手汗、脏东西等等)例如用微温的洗衣粉水擦洗后用清水彻底冲洗,晾干。

2、 往玻璃缸中灌入体积为88%的自来水,然后再一面用玻璃棒搅拌一面缓慢的加入体积为12%的浓硫酸,注意一定不要先放硫酸再放水,因为浓硫酸与水会产生高热,这样水会炸沸的!!!很危险!!!溶液的量已能淹没过零件为准。估计需要数小时才会冷却至室温,溶液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时阳极硬度很高,超过20摄氏度效果不好,切记!!!

3、 把不锈钢板焊上导线,或穿孔用不锈钢丝穿过使其导电,并串联起来。浸没溶液中并处于瓦盆两侧(贴着盆壁)接通直流电源的负极。

4、 把已经除油并干燥的零件用不锈钢丝接通直流电的正极。浸没于溶液当中。

5、 静待60分钟,大功告成!!!

A、 如果原先零件已经充分完美的抛光(如镀铬一样),阳极后会呈现不锈钢的质感,而且表面耐刮伤!!

B、 如果想呈现枪灰或是雾黑的质感,阳极前就要先进行喷沙处理,阳极刚结束用镊子夹出(防油污)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溶液中。想颜色深些就泡久一点。总之泡什么色就得什么色!!!

C、 最后用温热机器润滑油全部擦拭表面,使其封闭钝化,此法可保持永久的色泽不变。其实所谓阳极就是使铝件接通正极(阳极),通过酸性溶液的导电作用,使其表面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增加表面硬度、耐腐蚀度。并且改造表面物理结构,使其容易吸附染料。

    以上均为本人多次实际操作过的方法,百试百灵!!今后弟兄们的铝质零件表面“毁容啦”就不再需要找喷漆工啦!!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2008-10-27):
置入黑色或灰色“矿物染料” (化工店有售)?

网友:
有人试验过没有?》

网友:
LZ能说一下大概的电化学原理吗?

网友:
这种方法能不能处理铁件??

网友(2009-02-23):
又学了一招,改天试试看。

网友:
我来上传一本专业的阳极氧化的书籍,有需要的下载吧,
下面是连接,一共5个压缩包,下载完后解压就是,pdf格式的。
http://bluebaby21.googlepages.com/yangjiyanghua.part1.rar
http://bluebaby21.googlepages.com/yangjiyanghua.part2.rar
http://bluebaby21.googlepages.com/yangjiyanghua.part3.rar
http://bluebaby21.googlepages.com/yangjiyanghua.part4.rar
http://bluebaby21.googlepages.com/yangjiyanghua.part5.rar

网友:
有人验证吗???

网友:
期待阿莫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