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讨论五:雕刻机步进电机的选型 (本帖子已失效)

楼主(2008-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标题是 选型  呵呵

网友:
电机的电流小于1A,力矩不知怎么样,外行,仅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力矩够用,则使用小电流电机,控制运行系统成本是低的。

网友:
"1A的电流,你用手已经不能将电机的主轴握停"那是因为力臂太短,并不是“力非常大”,将它放到整个平台上并考虑雕刻机开环控制问题、为了减少失步我觉得1A还是小了点。

网友:
常州这里做步进电机的非常多,目前我们这里用的大概尺寸范围应该在 35-57mm 再上去就是75和86、90 的尺寸,太大了
先来35mm 规格的
型号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感        偏转        定位        定位        重量        接线图        外形尺寸
                                        力矩        力矩        惯量
        V        A        Ω        MH        g.cm        G.cm        G.cm2        kg                L        L1        L2
35BYG001        12        0.25        45±10%        13±20%        350        150        10        0.15        b        26        18±1        80±5
35BYG001-04        12        0.25        45±10%        13±20%        350        150        10        0.15        b        26        20±1        300
35BYG002        3.2        0.8        4.8±10%        3.0±20%        500        150        10        0.15        a        26        20±1        300
35BYG003-01        12        0.19        65±10%        —        600        150        10        0.15        a        26        20±1        300
35BYG004        3.2        1.5        1.6±10%        —        900        150        10        0.15        a        26        17±0.5        300
35BYG005        12        0.5        20±10%        —        1000        150        12        0.17        a        26        20±1        300
35BYG005-02        12        0.5        20±10%        —        1000        150        12        0.17        a        26        17±1        300
35BYG006        3.2        1.5        1.6±1%        —        900        150        10        0.15        a        26                300
35BYG007        15        0.4        26±10%        —        700        100        12        0.17        b        26        21±1        80
35BYG008        24        1.6        1.3±10%        1.0±20%        900        120        10        0.15        a        29        21±1        300
35BYG401        3.8        1        4.3±10%        —        1300        180                0.17        a        34        21±1        350

再来 39mm 规格的
型号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感        偏转        定位        定位        重量        接线图        外形尺寸
                                        力矩        力矩        惯量
        V        A        Ω        MH        g.cm        G.cm        G.cm2        kg                L        L1        L2
39BYG001        5        1        5.0±10%                1800        150                0.15        b        34        24±1        300
39BYG101        2.72        0.04        6.8±10%        6.5±20%        558        150        11        0.12        b        20        19±1        1200插座
39BYG101-05        2.72        0.4        6.8±10%        7.5±20%        650        150        11        0.12        a        20        12±1        1200插座
39BYG102        12        0.48        25±10%        26±20%        1000        150        11        0.12        a        20        18±1        1200插座
39BYG102-09        11.52        0.48        24±10%        26±20%        1000        150        11        0.12        a        20        21.4±1        1000插座
39BYG201        9.6        0.48        20±10%        —        1000        200        15        0.2        a        25        5        120
39BYG202        5.12        0.32        16±10%        —        800        200        15        0.2        a        25        13±1        800
39BYG401        14        0.4        26±10%        —        2300        150        11        0.2        a        34        24±1        1200
39BYG401A        2.72        0.4        35±10%        40±20%        2300        150        11        0.15        b        34        10±1        400插座
39BYG407B        1.82        1.4        1.3±10%        0.7±20%        1150        150        20        0.2        a        34        18±1 7±1         380
39BYG504B        6        0.6        7.5±10%        6.0±20%        1500        180        24        0.2        a        38        20±1        308插座

接着上42mm的
型号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感        最大静力矩        定位力矩        转动质量        重量        接线图        外型尺寸
                                                                                L        L1        L2
        (V)        (A)        (Ω)        (mh)        (g.cm)        (g.cm)        (g.cm2)        (kg)
42BYG014        8.5        0.45        19        13        1300        < 150        20        0.2        b        34        24        200
42BYG015        12        0.4        40        18        1250        < 150        20        0.2        b        34        16        500
42BYG016        12        0.16        75        40        900        < 150        20        0.2        d        34        17        400
42BYG017        6.3        0.42        15        16        1400        < 150        20        0.2        a        34        13        500
42BYG228        12        0.4        40        22        2000        < 200        22        0.24        f        38        24        480
42BYG304        12        0.3        40        80        2800        < 200        30        0.26        c        44        20        200
42BYG401        6        0.8        7.5        2.2        2300        < 280        36        0.29        b        48        13.5        110
42BYGH001        2        0.95        2.1        2.3        1700        <200        24        0.2        e        34        24        105
42BYGH010        2        1.5        1.1        1.8        1500        <200        24        0.2        h        34        24        610
42BYGH023        12        0.4        30        32        2500        <200        24        0.2        g        34        17        1200
42BYGH101        2.5        1.7        1.5        3.2        4200        <220        32        0.24        h        40        24        300
42BYGH102        3.6        1.2        3        3.2        3000        <220        32        0.24        b        40        24        300
42BYGH107        12        0.4        30        25        2800        <220        32        0.24        b        40        24        300
42BYGH403        2        2.4        1        1.8        4800        <250        40        0.29        h        48        24        300
42BYGH404        12        0.4        30        25        3200        <250        40        0.29        b        48        24        600

最后一个57mm的
型号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感        最大静转矩        长度        接线图        转动质量        重量
        (V)        (A)        (Ω)        (mh)        (N.cm)        (mm)                (g.cm2)        (kg)
57BYG007        12        0.38        32        30        29.4        41        A        60        0.45
57BYG008        4        1.3        3.1        4.4        49        51        A        118        0.6
57BYG009        2.4        2.4        1        1.5        58.8        56        A        145        0.65
57BYG060        2.6        2        1.3        3        61        51        B        118        0.6
57BYG061        6        0.5        12        24        35        41        C        60        0.45
57BYG096        2.7        3        0.9        1.3        85        56        C        145        0.65
57BYG070        5.4        1.5        3.6        6        88        76        A        230        1
57BYG707        4.1        2.3        1.8        6.5        140        76        C        230        1
型号              电压    电流    电阻   最大静转矩        长度        转动质量        重量
               (V)        (A)    (Ω)   (N.cm)        (mm)        (g.cm2)        (kg)
57BYGH001        5        1       5        39        41        120        0.5
57BYGH801        3.3        1.5        2.2        55        51        150        0.6
57BYGH802        4.8        1.5        3.2        80        56        280        0.7
57BYGH803        6.3        1.5        4.2        140        76        440        1.1

呵呵,和我们有合作关系的步进电机厂有好几家,如果要货的话,我可以拿到好价格的,愿意为大家帮忙!

网友:
只有电流没电压都能谈力矩?都是220V?

网友:
顺便说一下,步进电机一般确实只讲电流,而不讲电压的。只要能把电流控制在规定值,绕组上的电压就是我列出的表格中的这个电压。
使用的时候都不看这个电压的。

网友:
楼主应该试下该样板机,确认一下它的力度和速度是否可以满足要求.还有加工类型.我先前用的57型1.5A的电机电源12V下加工亚加力也只能跑到F400.下刀0.2MM.再快就失步了.注(用的是2手滚猪丝杆).要是加大电压可能会好的.我觉得用57型3A的电机比较适合.速度也比较适中.

网友:
回楼上, 你那个1.5A的最好核对一下型号,看一下能够输出多少力矩,然后挑力矩大的改上去试一下。
同一个型号,电流的大小决定输出力矩的大小。但是电机型号不一样的情况下,这个没办法比较。

网友:
我就在步进电机厂家工作的,需要我帮忙我会尽量帮:)

另:步进电机主要指标是电流,但有时也看供给驱动器的电压,在标称范围内,电压越大,电机在高速时的力矩衰减越小

网友:
http://www.gbmcn.com/main.asp

上他们的网站吧,资料很全的,比我转来的快。

网友:
看看这个,可能有帮助
http://www.zhifengsoft.com/stepdriver.html

网友:
【11楼】 andyjuly 77:
    你可不可以与你老板或搞销售的商量一下,提供几个型号的样品给阿莫,作为产品选型测试?

网友:
电机估计问题不大,我手头都有空闲的做实验的57电机的,驱动器我就没有了,只有手头用的旧的(正常使用没有问题),新的都在库里的。
阿莫可以先确定下电机的大小,力矩,然后我搞几个发过去。

确实要新的么,我就得找老板商量了:)

一直没发什么资料在坛子里,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
不好意思哦,我们不做直流电机的,只做步进电机以及驱动器和控制器:)

网友:
主轴电机最好是直流无刷的!!!

网友:
andyjuly 77  有没有两相1.8度的步进电机

网友:
【22楼】 spely 潮水的眼睛

基本都是两相或者4相 1.8度 的,110或者130的电机会有3相的,力矩好一点。

网友:
我想驱动变焦镜头的不知用那一款能具体介绍一下吗,因为这一块很多被日本控制,所以现在很多东西要向你请教

网友:
阿莫可以先接上去试试的,感觉42的力矩不大,跑高速可能有点吃力。

网友:
呵呵,也是,我们这也经常有客户选电机选小了,发回来换就是了:)

网友(2009-02-22):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2010-03-17):
有时间也买几个回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