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讨论六:雕刻机机架

楼主(2008-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同第二图红线标的,这种结构确实影响Y轴行程,这个算作讨论六吧

网友:
不好意识看不明白…给个工程图我可能好点。

网友:
上两个图,希望大家能明白。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明白了:)
宁愿行程小点或加长直线导轨

网友:
行程小点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加长直线导轨了。请看一下当机器工作于如下情形时会有什么的问题。

网友:
这和缩小宽度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Y轴的导轨支承座"的位置也许有其作用,因为工作台一端装有电机,本身就是不平衡的。

网友:
原电机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有这种工作情形。

网友:
按阿莫的提议,将工作面积缩小到200 X 150mm就可以解决以上的不合理情况。

网友:
虽然没见到剖视但看中线能判断出阿莫说的结构。
错字:P

网友:
给点建议。两个直线轴承最好能分开10CM左右。如果太近的话有可能会产生像燕尾槽那样的类似爬行的现像.但这样会使有效行程更短。

网友:
我没理解错就是
电机丝杆光杆和两头轴承位安装在工作台上。直线轴承和螺母(通过工字)固定在底架上。

网友:
但有适合的工字吗?在板或型材上按器形安装直线轴承和螺母不一样吗?

网友(2011-05-02):
听听课,学习下...

网友:
我冒昧一下,Z轴应该是固定滑块,导轨移动才好吧,否则电机或者其固定件得加长,刚性就差了,不知道说的对不?
就是光轴和电机一体,而滑块在Y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