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控制直流减速电机出现重启现象

楼主(2008-04-12):
我用ATTiny13+L298来控制12V 1.2A直流减速电机,功能是实现正反转,正转的是时候是转几秒然后停几秒,反转的时候是一直在转。现在发现在反转的时候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单片机重启了(反转突然停下),但是在正转(间歇转)的时候却没问题。按照我的理解,反复启动电机可能会产生干扰信号导致单片机复位,而我的间歇正转确没有问题,反而一直反转一段时间后出现单片机复位的情况?电源部分没有采用隔离,单片机IO口线号控制L298,请熟悉这面的朋友给我支支招!
补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先用示波器监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电机用PWM控制时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看,过几天有空也试试。

网友:
先不接电机试下看有没有此问题,若没有则是电源不稳所至。

网友:
建议在RESET脚上拉个10kΩ电阻试试。
等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楼主,你没有处理RST脚,就这样悬空,很容易干扰!!建议加RC电路!!

楼主:
接其他负载的时候没有问题,RESET接上RC复位??问题依旧.感觉应该是电源引起的.大家做类似项目的时候都是采用双电源吗??成本不允许这样做啊!

网友:
扫瑞,现在才仔细看了楼主写的细节。连续驱动时出问题,看来问题出在12V电源顶不住重负荷的可能性很大。
在此之前,先排除RESET的原因是有益的,毕竟复位脚悬空不太好。
可能的话不妨用双通道示波器的弹拍功能监视一下12V电源——利用1EN脚作触发信号,看CPU复位前12V有没跌落。

网友:
楼主C1、C2间那条连线割开,串入一个1N5817,12V从C1正极引出。
否则电机换向时12V电压急剧跌落,引起LM7805输入不足5V,C3向VIN放电导致5V不稳。
系统重启不说,还可能损坏LM7805

网友:
holycat 仙猫

正解

楼主:
实际电路中LM7805已反接1N5819二极管,谢谢“holycat 仙猫”提供的方法,不过我的示波器是老式模拟的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弹拍”功能。我会重电源入手,回头把结果反馈给大家!

网友:
抱歉,写错了,不是“弹拍”是“单拍”(single)。

10楼的鬼2同学说的其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俺以前玩过这招,本想确认是12V问题之后再继续探讨的,当然先决条件是:12V的功率总体是够的,只是偶有电压不稳。
串二极管保护稳压块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利用其单向导通功能稳定住CPU的供电。

图中C2用个大电解(该用多少微法可从CPU的耗电流估算出来),万一12V受马达影响瞬间跌落,D1可保护住供给5V的电。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电源桥式整流二极管和消电机反相电动势的4个快恢复二极管电流不够,更换更大功率的管子(1N5408和1N5822),在电机屁股后并联104后,运行2天一切正常,在这里谢谢帮助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