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驱动3100液晶屏成功

楼主(2008-04-12):
我参考本论坛的资料把3100液晶屏驱动成功,单片机用的C8051F020,用了22.1184的晶振,一秒也就可以刷个三四次屏,还是有点慢
照片用手机拍的不清楚,将就着看吧.
程序

我用的020单片机

网友:
楼主也用C8051F的MCU呀,支持一下!
我目前在玩C8051F015,做MP3播放器。

楼主:
对啊,正好有一块就先用着啊,呵呵,MP3我也想做,就是还没机会,
先把这个液晶完全搞定了再说,现在在搞菜单

楼主:
spi改成了硬件的,上到了11M,哈哈
不过我算了下,实际上由于查表还有其他一些处理,显示数据传输速率平均只有1.7M
消耗的太多了,还是慢

网友(2008-08-31):
我这也有一块3100的lcd,请问楼主,那么细小的lcd连线是怎么接出来的,同样也想看一下你电路的背面。谢谢!

网友(2010-03-16):
都是牛人,mark再說。

楼主:
这个居然被顶出来了,当时那个接口焊费了老大的劲了,是用铜丝吧那几个线引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接线口怎么引出来的啊,真愁

网友:
焊接终于搞定了

网友(2010-04-17):
请问楼主用的020单片机板有资料吗?是哪个公司出的?如何下载程序?手头有块裸板,无从下手,谢谢。

网友:
楼主的这个开发板我也有一块!
新华龙出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2-04-02):
3310的插座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