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电参数 的两个电机 ,一个扁平,一个细长。 有什么不同 ?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4-12):
[举个例子]

  电机一:  3708 , kv 300  ,最大电流 35A, 电压6-22V 。

  电机二:  3548 , kv 300  ,最大电流 35A, 电压6-22V 。

用起来 有什么不同之处  ??(高手解答)

楼主:
电机扭力  的大小有 什么参数 决定?

网友:
一般扁平的是力矩电机
细长的是伺服电机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 扁平电机力矩  要大于  细长电机?

网友:
【3楼】 zhcool_521
不一定
但是力矩电机都被设计为扁平
因为力臂大;
伺服电机都细长
因为惯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