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规格 一 (已确定,不再讨论)] PLC设计目标讨论帖!

楼主(2008-04-12):
楼下各位,请排队,按格式回帖,以便于统计,谢谢!

下表中没有列出的功能尚未开始讨论,将在稍后进行讨论!谢谢!

1, 程序控制需要多少,以用户指令为计算单位,可选项:2000步、4000步、8000步
2, 用户内存需求空间,以字为单位,可选项: 2K,3K,4K
3, 需要多少个输入端口,可选项:8、10、12
4, 需要多少个输出端口,可选项:4、6、8
5, 第一阶段需要实现多少用户指令,可选项: 30、40、60
6, 需要多少个模拟输入端口,可选项:0,1,2
7, 是否需要模拟输出端口,可选:是,否
8, 是否需要预留扩展模块的借口,可选:是,否
9, 是否使用USB接口,可选:是,否 (隐含对于CPU的选择)

已确定,不再讨论

网友:
1, 程序控制需要多少,2000步
2, 用户内存需求空间,3K
3, 需要多少个输入端口,可选项: 12
4, 需要多少个输出端口,可选项: 8
5, 第一阶段需要实现多少用户指令,可选项: 40
6, 需要多少个模拟输入端口,可选项: 2
7, 是否需要模拟输出端口,可选: 否
8, 是否需要预留扩展模块的借口,可选:是
9, 是否使用USB接口,可选:是

网友:
1, 2000
2, 2K
3, 8
4, 4
5, 30
6, 2
7, 否
8, 是
9, 否

网友:
最简单就行了,先扎实走好第一步

================================================
你的意见呢? 请按格式,大家一起排排坐!谢谢!

网友:
加不加PG输入
建议加四个PG口
4路~8路DA
1~4路PWM

================================================
你的意见呢? 请按格式,大家一起排排坐!谢谢!

网友:
1, 程序控制需要多少,以用户指令为计算单位,可选项:4000步
2, 用户内存需求空间,以字为单位,可选项: 4K
3, 需要多少个输入端口,可选项:12
4, 需要多少个输出端口,可选项:8
5, 第一阶段需要实现多少用户指令,可选项: 60
6, 需要多少个模拟输入端口,可选项:2
7, 是否需要模拟输出端口,可选:否
8, 是否需要预留扩展模块的借口,可选:是
9, 是否使用USB接口,可选:是

网友:
对于我们来说,功能、复杂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1, 程序控制需要多少,以用户指令为计算单位,可选项:2000步
2, 用户内存需求空间,以字为单位,可选项: 2K
3, 需要多少个输入端口,可选项:8
4, 需要多少个输出端口,可选项:4
5, 第一阶段需要实现多少用户指令,可选项: 30
6, 需要多少个模拟输入端口,可选项:0
7, 是否需要模拟输出端口,可选:是,否
8, 是否需要预留扩展模块的借口,可选:否
9, 是否使用USB接口,可选:是

先搞个最简单的~

网友:
1, 程序控制需要:2000步
2, 用户内存需求空间,以字为单位,可选项: 2K\
3, 需要多少个输入端口,可选项:8
4, 需要多少个输出端口,可选项:4
5, 第一阶段需要实现多少用户指令,可选项: 30
6, 需要多少个模拟输入端口,可选项:2
7, 是否需要模拟输出端口,可选:否
8, 是否需要预留扩展模块的借口,可选:是
9, 是否使用USB接口,可选:是

统一阿莫说的先搞一个最简单的,先入门嘛,广泛培养一批学员进来。

网友:
同意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