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西数80G硬盘,前段时间总是复位,然后就死机,平时运行读数据时有一点咯只咯只的

楼主(2008-04-12):
一直用的西数80G硬盘(有五年了),前段时间时不时就复位,然后就死机,最近中了一下病毒,死机就更利害了.平时运行读数据时有一点咯只咯只的声音,然后新买了一个西数的250G的,分了区装了系统之后,感觉电脑慢了很多,硬盘的声音比旧的那个还利害,像似有沙子在里面.两个硬盘都是IDE口的.新买的是保三年的,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拿去换,唉,浪费我太多时间了!

网友:
我有个星钻40的也是咯咯声新买个80单接新的可以用。一起就不能开机了。你估是什么问题?(待续)

网友:
看来还是昆疼的老家伙好,我00年买的15G开始做主盘,这三年做副盘,啥问题没有,稀疏的还是差点

网友:
续1
开始以为主从的问题把光驱取下只接两硬盘。发现只要不接光驱两硬盘单双组合都能开机。看来是电源不行。于是换上长城P4300还是4P300电源顺便买了刻录机。不接刻录机时开机正常,接上刻录机时只过了自检就重启了。把光驱卸下能启动了前题是刻录机里没碟!晕吧!后来买了个二手的DELL电源换上后终于4个设备全用上了!而且星钻竟神奇的不再咯咯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