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image/common/ico_lz.png)

楼主(2008-04-12):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buffer3[7]={0x45,0x00,0x55,0x00,0x66,0x00,0x00};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00;
PORTB = 0xFF;
DDRB = 0x00;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s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sed
}
/*********************************************************************/
/* 实时时钟模块 时钟芯片型号:DS1302 */
/*********************************************************************/
#define T_CLK 0
#define T_IO 1
#define T_RST 7
/******************************************************************** */
#define SETBIT(x,y) (x|=(1<<y)) //set bit y in byte x
#define CLRBIT(x,y) (x&=(~(1<<y))) //clear bit y in byte x
#define CHKBIT(x,y) (x&(1<<y)) //check bit y in byte x
/******************************************************************** */
void nop(void)
{
char i;
for (i=0;i<1;i++)
;
}
void initialize_1302(void)
{
write_1302(0x8e,0x00);//写允许
write_1302(0x90,0xA5);//
write_1302(0x80,0x00);//写禁止
}
/********************************************************************
* 名称: ds1302_write_a_byte
* 说明:
* 功能: 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 调用:
* 输入: ucDa 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ucDa)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CLRBIT(PORTC,T_CLK);
if (ucDa&1) SETBIT(PORTC,T_IO);
else CLRBIT(PORTC,T_IO);
SETBIT(PORTC,T_CLK);
ucDa>>=1;
}
}
/********************************************************************
*
* 名称: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a_byte
* 说明:
* 功能: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 调用:
* 输入:
* 返回值: t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a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t;
CLRBIT(DDRC,T_IO);
CLRBIT(PORTC,T_IO);
for(i=8; i>0; i--)
{
t>>=1;
SETBIT(PORTC,T_CLK);
nop();
CLRBIT(PORTC,T_CLK);
nop();
if(CHKBIT(PINC,T_IO))t|=0x80;
}
SETBIT(DDRC,T_IO);
return(t);
}
/********************************************************************
* 名称: write_1302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 功能: 往DS1302写入数据
* 调用: ds1302_write_a_byte()
* 输入: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 要写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
//DDRC=0xff;
CLRBIT(PORTC,T_RST); //T_RST=0
//;;nop();
CLRBIT(PORTC,T_CLK); //T_CLK=0;
//;;nop();
SETBIT(PORTC,T_RST); //T_RST=1
ds1302_write_a_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CLRBIT(PORTC,T_CLK);
ds1302_write_a_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CLRBIT(PORTC,T_CLK); //T_CLK=1
//;;nop();
CLRBIT(PORTC,T_RST); //T_RST=0
}
/********************************************************************
* 名称: read_1302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 功能: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调用: ds1302_write_a_byte() , ds1302_read_a_byte()
* 输入: ucAddr: DS1302地址
* 返回值: ucDa :读取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
unsigned char ucDa;
CLRBIT(PORTC,T_RST);
//;;nop();
CLRBIT(PORTC,T_CLK);
//;;nop();
SETBIT(PORTC,T_RST);
ds1302_write_a_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 = ds1302_read_a_byte(); /* 读1Byte数据 */
CLRBIT(PORTC,T_CLK);
//;;nop();
CLRBIT(PORTC,T_RST);
//;;nop();
return(ucDa);
}
/********************************************************************
* 名称: v_BurstW1302T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 功能: 往DS1302写入时钟数据(多字节方式)
* 调用: ds1302_write_a_byte()
* 输入: pSecDa: 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控制
* 8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无
***********************************************************************/
void v_BurstW1302T(unsigned char *pSecDa)
{
unsigned char i;
write_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CLRBIT(PORTC,T_RST);
CLRBIT(PORTC,T_CLK);
SETBIT(PORTC,T_RST);
ds1302_write_a_byte(0xb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
for (i=8;i>0;i--) /*8Byte = 7Byte 时钟数据 + 1Byte 控制*/
{
ds1302_write_a_byte(*pSecDa);/* 写1Byte数据*/
pSecDa++;
}
SETBIT(PORTC,T_CLK);
CLRBIT(PORTC,T_RST);
}
/********************************************************************
* 名称: v_BurstR1302T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 功能: 读取DS1302时钟数据
* 调用: ds1302_write_a_byte() , ds1302_read_a_byte()
* 输入: pSecDa: 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ucDa :读取的数据
***********************************************************************/
void v_BurstR1302T(unsigned char *pSecDa)
{
unsigned char i;
//DDRC=0xff;
CLRBIT(PORTC,T_RST);
CLRBIT(PORTC,T_CLK);
SETBIT(PORTC,T_RST);
ds1302_write_a_byte(0xbf); /* 0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
for (i=8; i>0; i--)
{
*pSecDa = ds1302_read_a_byte(); /* 读1Byte数据 */
pSecDa++;
}
//DDRC=0xff;
SETBIT(PORTC,T_CLK);
CLRBIT(PORTC,T_RST);
}
/********************************************************************
* 名称: v_BurstW1302R
* 说明: 先写地址,后写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 功能: 往DS1302寄存器数写入数据(多字节方式)
* 调用: ds1302_write_a_byte()
* 输入: pReDa: 寄存器数据地址
* 返回值: 无
***********************************************************************/
void v_BurstW1302R(unsigned char *pReDa)
{
unsigned char i;
write_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CLRBIT(PORTC,T_RST);
CLRBIT(PORTC,T_CLK);
SETBIT(PORTC,T_RST);
ds1302_write_a_byte(0xfe); /* 0xfe:寄存器多字节写命令 */
for (i=31;i>0;i--) /*31Byte 寄存器数据 */
{
ds1302_write_a_byte(*pReDa); /* 写1Byte数据*/
pReDa++;
}
SETBIT(PORTC,T_CLK);
CLRBIT(PORTC,T_RST);
}
/********************************************************************
* 名称: v_BurstR1302R
* 说明: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 功能: 读取DS1302寄存器数据
* 调用: ds1302_write_a_byte() , ds1302_read_a_byte()
* 输入: pReDa: 寄存器数据地址
* 返回值: 无
***********************************************************************/
void v_BurstR1302R(unsigned char *pReDa)
{
unsigned char i;
//DDRC=0xff;
CLRBIT(PORTC,T_RST);
CLRBIT(PORTC,T_CLK);
SETBIT(PORTC,T_RST);
ds1302_write_a_byte(0xff); /* 0xff:寄存器多字节读命令 */
for (i=31; i>0; i--) /*31Byte 寄存器数据 */
{
*pReDa = ds1302_read_a_byte(); /* 读1Byte数据 */
pReDa++;
}
//DDRC=0xff;
SETBIT(PORTC,T_CLK);
CLRBIT(PORTC,T_RST);
}
/********************************************************************
* 名称: v_Set1302
* 说明:
* 功能: 设置初始时间
* 调用: write_1302()
* 输入: pSecDa: 初始时间地址。初始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无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
void v_Set1302(unsigned char *pSecD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0;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C;
write_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i>0;i--)
{
write_1302(ucAddr,*pSecDa);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SecDa++;
// ucAddr +=2;
ucAddr -=2;
}
write_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
* 名称: v_Get1302
* 说明:
* 功能: 读取DS1302当前时间
* 调用: read_1302()
* 输入: ucCurtime: 保存当前时间地址。当前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 返回值: 无
***********************************************************************/
void v_Get1302(unsigned char ucCur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1;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D;
for (i=0;i<7;i++)
{
ucCurtime = read_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 -= 2;
}
CLRBIT(PORTC,T_CLK);
}
/* enable power charge of 1302 */
void LCD_1302(void)
{
int i,j,k;
for(i=0;i<7;i++)
{
j=buffer3/16;
k=buffer3%16;
Lcd_Write(j+48);
Lcd_Write(k+48);
}
}
const unsigned char WeekTab[] = {
//闰年月星期表
(3 << 5) + 31,///1月
(6 << 5) + 29,///2月
(0 << 5) + 31,///3月
(3 << 5) + 30,///4月
(5 << 5) + 31,//5月
(1 << 5) + 30,//6月
(3 << 5) + 31,//7月
(6 << 5) + 31,//8月
(1 << 5) + 30,//9月
(4 << 5) + 31,//10月
(0 << 5) + 30,//11月
(2 << 5) + 31 //12月
};
/*!------------------------------------------------------------------------------
2000年~2099年星期算法
-------------------------------------------------------------------------------*/
unsigned char WeekDay20(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week, day;
day = WeekTab[m - 1];///月表
week = day >> 5;///月星期数
day &= 0x1f;//月天数
if ((m < 3) && (y & 0x03))
{///平年
if (m == 2) day--;///平年月天数
week++;///平年月表+1
}
y = y + (y >> 2);//年+年/4
week = (week + y + d + 2) % 7;///(星期=年+年/4+月表+2日)%7
return week;///返回星期
}
unsigned char BcdToBin(unsigned char val)
{
val = (val >> 4) *10+(val &0x0f); ///将BCD码转换为10进制数
return val; ///返回10进制数
}
unsigned char BinToBcd(unsigned char val)
{
return ((val / 10) *16+val % 1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uffer2[7]={0x45,0x07,0x20,0x11,0x04,0x5,0x08}; //初始数秒,分,时,日,
//月,星期,年
unsigned char buffer2[7]={0x08,0x7,0x12,0x31,0x23,0x59,0x57}; //初始数秒,分,时,日,
//月,星期,年
buffer2[1]=WeekDay20(BcdToBin(buffer2[0]),BcdToBin(buffer2[2]),BcdToBin(buffer2[3]));
init_devices();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ialize_1302();
v_Set1302(buffer2);
while(1)
{
Lcd_Command(0x80); //设置显示位址
//asc_tran("2008-04-10-19-11");
v_Get1302(buffer3);
LCD_130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