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壳讨论]外壳选型讨论(已确定)

楼主(2008-04-12):
外壳的选型将在原理图确定的时候完成,大家提意见吧!

外壳已经确定,为如下规格!
http://www.enclosures.com.cn/product2_z.asp?id=2135&class=14

谢谢大家的讨论!

=============================================================================

大家也可贴自己看上的外壳,要求单板、端子数量足够,空间够放继电器。

考虑来考虑去,觉得之前两个不适很漂亮,不像个PLC的样子,决定再提供两种外壳备选。
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info.asp?ClassCode=a1.bi&ProductID=560

http://www.enclosures.com.cn/product2_z.asp?id=2259&class=14

=====================================================================================================================
现在两选一

给两个链接,里面有CAD图
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info.asp?ClassCode=a1.bj&ProductID=1580
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info.asp?ClassCode=a1.bj&ProductID=597

大家选一下吧!! 还没有和那边厂里联系

之前给的那个过于复杂,需要多块线路板,为了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分支,决定放弃。
===================================================================================================
以下两个外壳都是现成可以买到的,应该说还是可以的,仿三菱的FX1S的,没有扩展盖板。
有其他合适或者你认为可以的外壳,请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买现成的.

欧母龙的与楼主位的类似.

网友:
这个跟阿力的好像优点类似呀 ,这个也是标准工控机壳,市场上也很好采购到

网友:
这个也可以呀

网友:
想要什么外壳,我可以 设计,我一直用PROE,3D软件!

楼主:
你可以设计,谁来出开模的费用,这个可不便宜啊!

网友:
支持阿力
这个开模费太高了

网友:
我可以直接加工出来,不过要有人提供设备,我没有设备!!!!
没什么难的,用铣床就可以加工出来.只要有信心,什么都可以做!
我现在在东莞,要加工出来的话,可以联系我
QQ:282318411

网友:
没什么是做不了的!我做的一个自动盖印机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74511&bbs_page_no=1&bbs_id=1024
从设计到加工都是我一个完成的!

网友:
AB 的和 2楼的很相似

网友:
外壳找个好买的就行了,三菱或者西门子的或者……的类似外壳都不错

网友:
呵呵, 我是不是很**,  正好又有个建议: 就是端子最好是插接形式的, 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 PLC内部的继电器由于频繁动作经常会出现不良, 所以更换的方便性就非常重要了, 我是尝够了更换那种不能插接端子的PLC的苦头了, 要把PLC上所有的与设备的连接线全拧下来,记好, 这样很麻烦的. 插接形式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要松开固定螺丝,然后将端子拔出来,就可以很方便的取出PLC的线路板. (如果是一体机,最好用单板, 当然电源板会独立,一般会把输出放到电源板上, 输入跟CPU,通讯放一起.

网友:
用这个外壳,仿三菱的
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info.asp?ClassCode=a1.bi&ProductID=575

网友:
就在三和壳体挑吧,在国内是最全的了

网友:
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info.asp?ClassCode=a1.bi&ProductID=566

网友:
最好选用现成的壳体,项目初期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电路和软件方面比较好.
不少壳体厂都有比较接近的壳体,价格也比较好.

网友:
宁波三和有不少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