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解决了以前的一个困扰:如何方便可靠地插拨晶振

楼主(2008-04-12):
我们之前设计的一块M16功能小板(已停产),为了方便学习,允许用户自行更换晶振:

上图中的晶振固定部件是我们自行加工的,成本高并且焊接困难。这个问题困扰了最长的时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配件。

刚才在华科尔的四轴飞行板上,发现以下的部件,可以更方便更可靠:

网友:
我就是焊两个有园孔的排座,更换晶振也很可靠,

网友:
我和1楼一样

楼主:
【1楼】 Popo ,

之前我们测试过,不太可靠的。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采用军品的圆孔排座,效果很好,很方便而且很牢靠,我已经插拔很多次了,还是很牢固的!
前提是要用军品,贵网站上的不能用在这种经常插拔的场合,次数多了就松动不牢固了。
上图看看吧 ;)

我是从军品的座子上卸下了两个脚用的,呵呵。。。

楼主:
看来真的要用军品。

我们网站以前供应过工业级的,也是不太紧。

不过,就算是军品,估计也很难像我上面图片提到的方式可靠。

网友:
呵呵,站长回的好快呀。
敬业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学习下呀!
膜拜一个~~~~~~

楼主:
晕,碰巧回复到 :)

网友:
那种专用的晶振的腿粗些,如果用普通晶振用这样的座会很松的

网友:
和zx962032 都市狗尾草一样,
军品圆孔,体积小
可靠性的话感觉还行
阿莫的那个座子,好像比较牢靠,不过感觉有点大

楼主:
我反复测试过,的确是非常的牢靠。

而上面大家说的圆孔,我测试插拨20次,基本上就很松了。(开始的几次还不错)。

网友:
一定要用军品的圆孔座,用排针的园座不行,几次就松动了,我用的是从军品的IC座上拆卸下来的,用了将近4年了,现在还是很紧的,效果很不错。
不过这种军品IC座很贵,一个座的价钱竟然比一个单片机还要贵(管脚的数目相同),舍不得用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