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VB窗体中,建A,B,C三个按钮,我有三个大小相同的控制小界面(X,Y,Z),我怎么

楼主(2008-04-12):
请教大家,在VB窗体中,建A,B,C三个按钮,我有三个大小相同的控制小界面(X,Y,Z),我怎么建立三个小界面,使得点击A按钮,出来A界面,点B按钮,出来B界面,谢!

网友:
假设a界面的窗体名字为frma,那可以在a按钮的onclick事件里面写frma.show不就可以把a弹出来了?同理b和c都可以这么实现的。

楼主:
谢谢zxq6 小马哈!我希望三个窗体显示在同一个位置,那个是靠什么实现,谢谢!

楼主:
已经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
liminghei 三个窗体显示在同一个位置  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在‘窗口布局’窗口鼠标移动。
或则在窗体的属性面板设置

网友:
不建议用按钮+窗口,可以使用TabStrip控件:

楼主:
回四楼,在程序里边设定每个窗体的坐标.设置一致,则显示同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