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项目2008-4-12 晚上Q坛会议纪要

楼主(2008-04-12):
主持:Trinove阿力等

本次会议纪要确定以下内容:

1, 程序控制4000步
2, 用户内存需求空间,以字为单位,4K
3, 需要12个输入端口
4, 需要8个输出端口
5, 第一阶段需要实现约30条用户指令
6, 需要2个模拟输入端口
7, 需要模拟输出端口,是
8, 是否需要预留扩展模块,是(SPI)
9, 不使用USB接口,CPU用LPC2136/2138

网友:
这么快就进行了,不知昨晚的会议有什么结果了!!

网友:
我也参加了讨论,呵呵。对CPU的选型投了反对票。

网友:
CPU选了LPC的啊,估计周立功在偷着乐呢

网友:
呵呵,我们这新开发的PLC,CPU用Renesas的SH7285,同时用了一个FPGA和3个CPLD
SH7285特性如下:
SH-2A(无FPU)高性能RISC
工作频率:100 MHz
SH-2A指令(除了FPU指令)
片上大容量存储器
ROM: 768KB(SH72856), 512KB(SH72855)
RAM: 32KB(SH72856), 24KB(SH72855)
强大的外设功能
定时器:CMT(2通道)+ MTU2(6通道)+ MTU2S(3通道)
A/D转换器:12位,8通道(3通道还可以同时采样)
串行接口:4通道
FIFO串行接口:1通道
DMAC:8通道
数据传输控制器(DTC)
INTC(中断控制器)、WDT,等等。
I2C总线接口*:1通道
USB 2.0全速功能:1通道
同步串行通信接口(SSU):1通道
外部存储器接口
ROM, SRAM, SDRAM
外部总线宽度:8/16位

网友:
楼上的CPU 与AVR32的UC3A性能相差不大

网友:
【5楼】 classv 你们也是大公司了吧?小公司拿瑞萨的芯片不合算.sh2性能不错.

网友:
能否提个建议 cpu能否考虑使用stm32

速度,外设感觉比较有优势

网友:
呵呵,我们是小公司,就一个字----烂

网友:
昨晚也参与讨论了,呵呵,真是激烈呀!

网友:
哈哈,群和论坛都要保持活力才行的。

网友:
PLC会用到RTOS么?

网友:
RTOS!!??
不会用到的

网友:
建议使用ST的Cortex-m3  stm32f

网友(2008-10-10):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决策没有必要在大范围内表决。

强烈支持!

我觉得做这个项目先做个平台出来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这个平台有太多的不足,这个问题可以在将来可以由我们逐渐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