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L的ADC内部基准电压为何不准确

楼主(2008-04-13):
为什么我的Atmega64L的ADC内部基准电压不准,用万用表测量Vref引脚电压为:2.58V,有时候甚至达到2.60V,请问各位大虾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排除我的电源电压,我都用过电池供电做了试验了

网友:
请看一下手册,应该是在允许范围以内。

2.60/2.56 = 101.5625%

楼主:
谢谢   【1楼】 avr-qq 高级工程叁    指点,看了手册,2.3<=Vref<=2.7,典型值为:2.56,看样子内部基准就这水平了

网友(2009-06-16):
2.3<=Vref<=2.7是指的不同芯片在这个范围内吧,同一块不会是一会2.3V,一会2.7V,除非温度变化,或者电源变化。1楼的理解应该不对。

网友A:
AD转换后的结果是需要处理的,处理包括对系统误差的修正

网友(2013-03-23):
楼上说得有理,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转换后的结果是需要处理的,处理包括对系统误差的修正

请教这种基准不准的误差如何修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种基准不准的误差如何修正?

基准电压误差属于系统误差,是固定值,不会变,基准电压主要是要他的稳定,AD出来的结果需要做滤波和校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误差属于系统误差,是固定值,不会变,基准电压主要是要他的稳定,AD出来的结果需要做滤波和校正 ...

我知道是固定值,如果一个单片机的话,可以事先量出来,程序中计算时把这个误差算进去,但是要是批量很大的话,每个单片机误差都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
还不如采用电源作为参改,现在的LDO其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固定值,如果一个单片机的话,可以事先量出来,程序中计算时把这个误差算进去,但是要是批量很大 ...

标准的做法是在板子测试过程中顺便测出这个电压,送给单片机记在内部flash中。
如果你的板子没有通迅口,或没有自动测试设备,一个变通的做法是弄个已知的高精度的电压输入,让单片机自己测这个信号,反算出参考源。这样更便宜。

网友:
这里有一个例子不知道对楼主有帮助不:
http://provideyourown.com/2012/s ... re-battery-voltage/

网友:
参考电压只能提供给内部使用,你现在用表量,不认同你的测试方法。
你要测试内部参考电压是否有问题,完全可以搭建一最小系统,正确配置,给ADC口一个已知电平的电压,从代码转化ADC转换结果,就完全可以推知VREF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