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做Linux移植的时候在虚拟机里面安装的Linux是什么发行版本的?

楼主(2008-04-13):
问一下大家做Linux移植的时候在虚拟机里面安装的Linux是什么发行版本的?
版本的选择对对移植工作影响大不大?

楼主:
就是用来创建交叉编译环境的安装在虚拟机里面的Linux

楼主:
ubuntu有没有人用?
好用不?

网友:
ubuntu 只是装好了而已

网友:
装啥都差不多吧,除了有一部分人坚持用redhat9.0外,其它人装啥的都有。

网友:
2.6.4

网友:
哪么用过Linux的DX觉得那种版本好呢?

网友:
建议去 http://www.linuxsir.org 或 http://www.chinaunix.net 看看,这里用linux的估计不多。
真的不好推荐,这个主观性太强了。也太多口水贴。像linux vs windows,gcc vs xx,vim vs emacs, ...一样无聊。
找一个装上试试,顺手了就用吧。
我用过rehl4,redhat9.0,debian。debian用的最多,前两个是在公司用的,那个不能以自己的主动愿望来决定。

网友:
主机linux的发行版一般不会影响你的嵌入式开发。
因为交叉编译器自带了linux内核头文件,比如现在最新4.2版用的是linux2.6.12的header。
所以你可以用Redhat9.0去编译最新的linux2.6.24.4,只要你的交叉编译器是3.3.2以上

网友(2008-06-02):
ubuntu7 装了无数软件终于搞好。。

网友:
强烈推荐gentoo,搞交叉编译实在太简单了。
比如:
emerge crossdev 后
crossdev -t avr就编译好一个avr的gcc
crossdev -t arm就编译好一个arm的gcc

网友(2014-12-27):
正在学linux ,谢谢了。

网友:
只要有工具链就行了,不管什么版本

网友:
Fedora12,正在学习OPENWRT

网友:
我是用的Ubuntu的,感觉还可以,相当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