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pKopter ( MikroKopter的前身) (MikroKopter中英文对照学习稿 1 )

楼主(2008-04-13):
原文出处: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CampKopter?highlight=%28KategorieEnglish%29

翻译:armok ,内部资料,如需转载,请注明翻译者及本网站地址。

Preface 前言

This is the first MikroKopter from LiGi - He is called CampKopter because he was born on the Chaos Communication Camp 2007. 这是LiGi开发的首部MikroKopter,之所以命名为CampKopter,是因为它是为2007年Chaos Communication Camp 比赛而设计。

Images 图片

V0.4

V0.7

more Images: http://www.flickr.com/photos/13677462@N02  更多的图片请参考这个网址。(阿莫已经将图片整理到本贴1楼位置)

Specs 规格

  ● FC 1.0 with Baro ( soldered by LiGi ) 带Baro气压计的飞行控制板V1.0,(LiGi焊接)
  ● BLCtrl 1.0 with unpimped FETs ( soldered by LiGi ) 带 unpimped FETs 的无刷控制板V1.0(LiGi焊接)
  ● Engines: Robbe Roxxy 2824-34 ( Brushless Outrunner ) 动力引擎:Robbe Roxxy 2824-34 (无刷驱动)
  ● Airscrews: EPP1045   螺旋桨:EPP1045
  ● Actuator: by Harald 执行器:Harald
  ● Receiver: ACT RX3   接收机:ACT RX3
  ● Sender: Graupner   FM4014 发射机:ACT RX3
  ● Weigt without PowerSource: ~820g - ~850g ( depends on Cap - Night-Cap is heavier because of LEDs/Cables/.. )  不带电池的重量:820-850克(取决于机盖的重量--夜航机盖会重一些,因为有发光管/电缆等等)
  ● Dimensions: 尺寸(无提供此数据)

Videos 视频

leading role 主要任务
first (successfull) Looping with the CampKopter: CampKopter的首次(成功的)翻转飞行

点击观看视频1

点击观看视频2

点击观看视频3

点击观看视频4

点击观看视频5

点击观看视频6

点击观看视频7

点击观看视频8

点击观看视频9

楼主:
注:阿莫将上面地址的图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13677462@N02 整理如下:

楼主:
德国的网站真慢! 图片总是显示不全,最后借助轮子工的门由自软件,才将资料下载下来。

有以下的翻译需要高人指导:

  ● BLCtrl 1.0 with unpimped FETs ------- unpimped FETs 是什么意思?
  ● Actuator: by Harald 是译作执行器吗?

leading role ----  如何翻译?

谢谢kingofkings 提供的baro的准确翻译。 baro是一个气压传感器的品牌。http://www.allsensors.com/

网友:
leading role  主要任务
first (successfull) Looping with the CampKopter: CampKopter的首次(成功的)翻转飞行

  ● Weigt without PowerSource: ~820g - ~850g ( depends on Cap - Night-Cap is heavier because of LEDs/Cables/.. ) 不带电池的重量:820-850克(取决于机盖的重量--夜航机盖会重一些,因为有发光管/电缆等等)

楼主:
谢谢【3楼】 timer ,

这句“● Weigt without PowerSource: ~820g - ~850g ( depends on Cap - Night-Cap is heavier because of LEDs/Cables/.. ) 不带电池的重量:820-850克(取决于机盖的重量--夜航机盖会重一些,因为有发光管/电缆等等) ”翻译得比我的好,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但文字没有你的清楚。

leading role 译成 “主要任务”?   由于没有上下文,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模糊。比如译成“领先的参赛者”

first (successfull) Looping with the CampKopter:
这句话 Looping 既可以译成翻转,也能译成返航。即飞出去,仍能飞回来。

另外: Chaos Communication Camp 2007 这个比赛名如何翻译?

网友:
第一个视频展示的就是飞行器的looping。

Chaos Communication Camp 2007 的解释在这里: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os_Communication_Camp

不过可不翻译。

unpimped FETs 好像是说坏了的场效应管。

网友:
我想知道他们是用什么电池的?可以这么轻??

网友:
BLCtrl 1.0 with unpimped FETs ------- unpimped FETs 是什么意思?

这句的unpimped不好译,应该是德文。Impedance是英文阻抗的意思。

这里从字面看好像是:  BLCtrl 1.0 版本用低阻抗场效应管。

leading role  这个单独看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像影响也不大,
我是译成:操纵者、玩家

错了大家别笑我!

网友:
BLCtrl 1.0 with unpimped FETs = 意思是不匹配的 not a matched pairs

网友(2008-05-23):
有这么多人执着的参与,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2009-08-17):
sorry, i cannt write chinese, but...(PingYin)

looping: ta de yi si jiu shi fan zhuan, geng hao de yi si shi kong fan, jiu shi fei xing gui ji shi yi ge shu li de yuan. kan kan hen duo shi ping jiu qing cu le.

"unpimped FETs"-- bu shi huai de FET, shi zhi mei you han jie FET, ye jiu shi qi ta qi jian dou you, dan shi mei you FETs. unpimped bu shi de wen(hui 7 lou).
"Actuator: by Harald" ---zuo zhe shi "Harald"

zur 6 stock(hui 6 lou): yong de shi Li-Poly Akku(dian chi).

zur ARMOK: shi ji bu shi de guo de wang zhan de wen ti, shi yin wei zhong guo de wang guan wen ti. ru guo ni you ji hui shi shi de hua, ni jiang fa xian: zhong guo dian xin feng shuo le heng duo cu kou, yi zhi yu zhong guo yong hu bu neng wan quan de fang wen guo ji wang zhan.
hai you, ru guo xiang zheng qing cu MK de quan bu zhi liao, wo jian yi hai shi zhao ge hui de yu de ren fa yi bi jiao hao. zai MK wang zhan shang de de yu zhi liao bi ying yu zhi liao quan hen duo hen duo. er qie bu yao zhi jie qu fan yi de guo ren de ying yu. wo men he de guo ren de ying yu xi guan shi bu yi yang de.

hen bao qian wo bu neng xie zhong wen. rang da jia shou lie le.

网友(2009-11-16):
翻译十楼:
对不起我的电脑写不了中文。。所以用拼音代替了。。
looping:它的意思就是翻转,更好的意思是空翻,就是飞行轨迹是一个竖立的圆。多看些视频就知道啦。
"unpimped FETs"-:不是坏的FET,是指没有焊接FET,也就是其他器件都有,但是没有FETs. unpimped 不是德国语言(回7楼)
"Actuator: by Harald" :作者是" Harald"
6 stock(回6楼): 用的是Li-Poly Akku(电池)。
ARMOK:既不是德国网站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网关问题。如果你有机会试试的话,你将发现:中国电信封锁了很多出口,以至于中国用户不能完全的访问国际网站。
还有,如果想搞明白MK的全部资料,我建议还是找个会德语的人翻译比较好,在MK网站上的德语资料比英语资料全很多很多。而且不要直接去翻译德国人的英语。我们和德国人的英语习惯是不一样的。
很抱歉我不能写中文,让大家受累了。。

网友(2010-01-24):
回复 网友A:

hi,
   thank you for the interpretation.
   btw,i want to ask for the question that wether you have the MK Web site information on the German website.

网友(2010-12-08):
I am the best, I can make it!

网友(2011-02-04):
现在发现会英语太重要了,看了国外网站没看懂,当初要是好好学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1-07-16):
回复 楼主:
太酷了。呵呵。听说可以翻转。头朝下进,是不是要螺旋桨反过来转呢?

网友(2011-09-20):
回复 楼主:
--------------------------------------------------------------------谢啦

网友(2011-11-06):
强大的论坛,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好多四轴资料的网站了。。呵呵,我也才四轴起步,以前就只玩固定翼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咱们论坛还有外国人看啊,ourdev论坛果然无比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