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Bwise (MikroKopter中英文对照学习稿 2 )

楼主(2008-04-13):
原文出处: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DUBwise?highlight=%28KategorieEnglish%29

翻译:armok ,内部资料,如需转载,请注明翻译者及本网站地址。

1. Preface 序言
2. Features 特点
3. Download 下载
4. Videos 视频
5. Screenshots 屏幕截图
6. Tested on 已经验证的手机型号
7. Compile 编译
8. Dependencys 其它必需的配置
9. ChangeLog: 修改历史记录
10.Notes / Known Issues 备忘录
11.ToDo 实施
    1. Work in Progress 发展计划
    2. short term 短期目标
    3. mid term 中期目标
    4. long term 长期目标
12.Licence 授权
13.Credits: 鸣谢
14.Discussion 讨论区

Preface 序言

DUBwise is the acronym for Digital UFO Broadcasting with intelligent service equipment and is a Tool for Mobile Phones to communicate with a unmanned QuadroKopter. Read the section Features to see what you can do with it exactly or Contact the Author LiGi for further questions. DUBwise 是“与智能服务设备的数字UFO通信”的英文缩写,它是一个移动手机与无人驾驶的飞行器的通信工具。阅读本文关于特点的段落文字,可以知道它能做什么,或可以联系作者 LiGi进一步提问。

Features 特点为:

J2ME Version: J2ME的版本 (注:J2ME是指Java)

  ● draw Graphs with 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 to check if the Sensors are working proper
     用图线绘画表示出 前后倾斜积分值/左右滚动积分值/前后加速度值/左右加速度值---以便于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 test each motor ( set the speed for one or all Motors like MotorTest in the MK-Tool )
     检查每一只电机(设置一只或全部电机,像MK-Tool软件中的电机测试功能一样)

  ● Draw LCD of mk - to display several Info-Pages the MikroKopter provides
     画出 MikroKopter 的液晶显示图,显示由 MikroKopter 提供的几页信息。

  ● Fly the MikroKopter - its not really precice to pilot the MK with digital sticks and without gps - but its really cool - look at video section
     让MikroKopter飞起来 --- 它虽然不是使用数字操控手柄驾驶MikroKopter,没有GPS导航---但它真的是很酷---请参考视频录像

  ● View all DebugValues - look at several Values the MK Provides - some are in the LCD too , but this method is faster
     查看调试数据 --- 可以看到MikroKopter提供的一些数据 ---- 某些是液晶上的数据,但这种方法更快。

  ● Audio ( Voice Samples) Voltage Output - the actual Voltage is played in intervals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look at the Display
     用声音发出电压提示 --- 会定时发出实际的工作电压提示,你不用再费神看显示屏上的电压数据。

  ● measure ConnectionTime / Motor=15Time / Motor>15Time ( UpTime ) - to see how long the Battery last
     测量连接时间 ---显示电池还能支持多长时间

  ● Read and Edit Settings/Parameters from MK      查看或修改MikroKopter的设置参数。

  ● initial Proxy Function ( send Data from MK via TCP/IP to socket )
     寝初始化代理功能 (通过TCP/IP从MikroKopter发送数据)

  ● save MK MAC/Name - so that scanning is only needed once ( you have to Quit via the Menu-Item - not the systems Exit button or simply turning the Phone off)
    保存MikroKopter的地址与名称---所以扫描仅需要进行一次 (你需要使用菜单退出,不是使用系统退出,或仅将手机关闭)

  ● get MK_version 查看MikroKopter的版本

  ● reconnect after connection loss ( detection of disconnect could be faster ) 失去连接后重新连接(检测链接失败会更快)

Android Version 机器人版本
  ● just Skeleton at the moment 目前仅是规划中

Download 下载

J2ME Version via GetJar.com for easy Download/Installation ( but might not be the latest Version) - http://www.getjar.com/products/12587/DUBwise  你可以通过GetJar.com 下载  J2ME,但可能不是最新版本。

Latest Sources and Binaries via Subversion (SVN) 通过SVN下载源代码与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

http://mikrocontroller.cco-ev.de/mikrosvn/Projects/DUBwise/bin/
http://svn.mikrokopter.de/mikrowebsvn/listing.php?repname=Projects&path=%2FDUBwise%2Fbin%2F#_DUBwise_bin_

Videos 视频

Holger Flying his MikroKopter with DUBwise:  Holger用DUBwise飞行他的MikroKopter:

点击查看视频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9035282076858827045 (DUBwise MikroKopter HandyTool ( uncut ))
http://youtube.com/watch?v=NtM6f5s2VS0 (2007Okt05 MikroKopter ligi_j2me NightBuild)

Screenshots 屏幕截图

DUBwise0.43 Screenshots 屏幕截图(DUBwise0.43)

Tested on 已经验证的手机型号

SE 索尼爱立信
      K610i
      K750i
      K800i
      W800i
      W810i
      V630i
      P1i
Nokia 诺基亚
      6230i
      6300 ( make sure you have Firmware version >= 5.5.0 ; older versions seem to have Problems with Bluetooth ; when you have an older version install the latest vith the Nokia Tool ) 版本号需要5.50以上,旧版本的蓝牙通信有问题,请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E65
      E90 ( Front Display )
      E51
      N80 (Font is too Big - but API worx)
      N93
      N95
      N73 (Bluetooth works also without SIM-Card) testet by roerich_64 with Joko's MK 就算没有sim卡蓝牙也一样能工作,由roerich_64使用 Joko's 的MikroKopter测试。

Windows Mobile - for Install Instructions visit DUBwise on Windows Mobile ( german Text ) 请参考DUBwise上关于Windows Mobile 的安装说明(德文版)

Compile 编译

install some tools to fullfill Compile-Dependencys ( see below ) 安装一些必要的软件,下面会描述
Set the path to WTK it in build.xml 在WTK的build.xml中设置路径。
execute $> ant build  执行这个指令
the JAR and JAD will appear in build/bin when success  当成功执行后,JAR,JAD会出现在 build/bin
see http://forum.mikrokopter.de/topic-post15829.html#post15829 for Hints on Compiling on Windows 通过这个地址查看windows下编译的参考资料。

Dependencys 必要的其它配置
Run:  运行时需要:
- The Phone needs the Bluetooth API and MIDP 2.0 . 手机需要蓝牙API与MIDP 2.0
- The MK needs a Bluetooth-Modul - http://mikrokopter.de/ucwiki/F2M03GXA?action=show  MikroKropter 需要一个蓝牙模块

Compile: 编译时需要
- WTK ( 2.2 proven to work - please test with newer ) WTK 2.2 版本(已经验证,新版本请重新验证)
- Obfuscator (e.g. Proguard from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54750) when willing to obfuscate - ANT 一个叫 Obfuscator的软件

ChangeLog:修改历史记录

moved to en/DUBwiseChangeLog 已经移到: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DUBwiseChangeLog

Notes / Known Issues 备忘录

If you configure your BluetoothModul with a security PIN - keep in mind that some J2ME - Mobile Phones are having Problems with PINs which are not Alpha-Numeric. 如果你为蓝牙模块设置了PIN安全密码,请注意---如果Pin安全密码不是由数字与字母组成,一些java手机会不能使用。

If you use your RC with the MikroKopter in other than Mode 2 be carefull - there seems to be a Bug in the MikroKopter FlightCtrl Firmware which exchanges Stick associations - ( further infos in german discussion http://forum.mikrokopter.de/topic-post46033.html#post46033 )
用你的遥控器控制MikroKopter 的时候,使用Mode2之外的模式请多加小心——MikroKopter 的飞控板固件似乎有一个控制杆关联交换方面的bug,详细请参考德文网页:http://forum.mikrokopter.de/topic-post46033.html#post46033 .

ToDo 实施

Work in Progress 发展计划
  ● Support for other QuadKopter devices ( e.g. Wolferl-NG ) 支持其它的四轴飞行器(如 Wolferl-NG)
  ● Port to Android 机械人接口
  ● trigger mobile-cammera via FC 通过飞行控制板触发照相机

short term 短期目标
  ● scroll in ParamEditor to reach all Settings
  ● save/read Parameters in/from RMS ( e.g. to copy parameters from MK 2 MK )

mid term 中期目标
  ● bidirektional Proxying to TCP/IP ( GPRS / UMTS / WLAN ( e.g. N80) .. )
  ● internationalize Stings
  ● measure DebugSets per Second
  ● log data/csv ( send via TCP/IP ; save )
  ● Sound Alarms on Batt low or other triggers

long term 长期目标:
  ● Flash new MK Version via this Tool ( with online connectivity it could be an automatic update reminder )
  ● making lib to be useable with desktop JAVA / will be sceduled after bluecove for linux is ready ( anounced for next Version)
  ● triangulate MK by BT rssi
  ● Define which DebugValues are shown on Graph with which color ( implicit graph switch of )

Licence 授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0/de/ (Creative Commons / Non Commercial / Share Alike)

Addtitonally to this Licence it is not allowed to use this software in any violent manner. This explicitly includes that lethal Weapon owning "People" (e.g. Army & Police) are not allowed to use this Project 根据本授权,本软件不允许暴力方式的使用,包括绝对禁止军队、警_察等可携带致使武器的人使用本项目。

Credits:鸣谢
  ● Holger&Ingo for the MikroKopter Project  (Holger&Ingo 为MikroKopter项目的贡献)
  ● CaScAdE for Testing and Graphics (CaScAdE为测试与绘图做出贡献)
  ● Orion8 for inspiration  (Orion8的灵感)
  ● Joko for Testing and Comments (Joko的测试与注释)
  ● Speedy for Audio Editing / Graphics & blogging about this tool ( Speedy 的音频编辑、绘图、为本工具软件做的博客)

Discussion 讨论区

German Discussion @ MK Forum: http://forum.mikrokopter.de/topic-1682.html 德文版的讨论请参考此网址。

楼主:
● draw Graphs with 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 to check if the Sensors are working proper

请高手指导 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是什么意思?

Set the path to WTK it in build.xml  ?  (注:WTK从后方上看,是一个软件)。

If you use your RC with the MikroKopter in other than Mode 2 be carefull - there seems to be a Bug in the MikroKopter FlightCtrl Firmware which exchanges Stick associations  如何准确地翻译?

网友:
这里是指画出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的曲线。with在这里的意思基本等于of.

Nick和Roll都是指飞行姿态参数。

网友:
好像是遥控使用的模式
主流有mode 1
mode 2
就是常说的日本手和美国手之分

网友:
Set the path to WTK it in build.xml  ?  (注:WTK从后方上看,是一个软件)。
----------------------------------
在WTK的build.xml中设置路径。

If you use your RC with the MikroKopter in other than Mode 2 be carefull - there seems to be a Bug in the MikroKopter FlightCtrl Firmware which exchanges Stick associations  如何准确地翻译?
----------------------------------
用你的遥控器控制MikroKopter 的时候,使用Mode2之外的模式请多加小心——MikroKopter 的飞控板固件似乎有一个控制杆关联交换方面的bug。

网友:
回复阿莫:

draw Graphs with 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 to check if the Sensors are working proper

请高手指导 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意思是  用图线绘画表示出 前后倾斜积分值/左右滚动积分值/前后加速度值/左右加速度值---以便于检查传感器是否工作在合适的状态(水平状态)。

还有上面timer翻译的也基本不错,(用你的遥控器控制MikroKopter 的时候,使用Mode2之外的模式请多加小心——MikroKopter 的飞控板固件似乎有一个控制杆关联交换方面的bug。)

这句话是提醒大家注意,在转换操纵模式或控制时候可能无意识的操作导致改软件的一个缺陷产生作用。

----这个我在实际使用当中确实碰到这个Bug,当时我飞行降落时候,关油门之后的摇杆无意识操纵,导致了控制通道全部失灵,之后重新设置软件才恢复。

楼主:
谢谢timer与蚂蚁的指导 :)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5楼】 wwwer 狼族蚂蚁的:“ ....---以便于检查传感器是否工作在合适的状态(水平状态)。 ”

原文是:  to check if the Sensors are working proper  , “working proper” 应该理解成是“正常工作” 或“工作在合适的状态” ?

网友:
原文是:  to check if the Sensors are working proper  , “working proper” 应该理解成是“正常工作” 或“工作在合适的状态” ?
-----------------------
以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当然,原文写错了,应该是to check if the Sensors are working properly.

网友:
我是根据实际调试的经验和字面意思来翻译的,传感器在装好后,需要微调他的工作点,主要是运放的调整,以适合在左右或前后翻转相同角度时能提供尽量相同的值,还有值的幅度。

这里需要配合出来的波形调试,文中也基本这个意思。看波形是否正常,就能判断传感器是否工作在合适的工作点。

翻译的比较主观,呵呵。

网友(2009-08-17):
yao ming le, gan zhao ji da bu liao han zhi.

mode 1 he mode 2 shi yao kong qi de you men cao kong gan de wei zhi. mode 1 shi you men zai zou shou, mode 2 shi you men zai zou shou.

Nick integral / Roll integral / Nick acc / Roll acc-->  wwwer 狼族蚂蚁 de shou fa shi dui de.

hehe

网友(2011-09-23):
One receive can be powerd from the 5V rail from the ESC (max. 50mA) (Note: you cannot power the flight controler or servos from these ESCs).

------

这句话什么意思?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