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传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3):
用华为的GTM900B模快进行GPRS数据通信遇到问题请教大家:

华为GTM900B模块 (原文件名:GTM900.JPG)

楼主:
模块怎么跨过SGSN和GGSN和公网的IP进行通信,我试过直接建立TCP连接不行,又做过的大侠请帮忙!

楼主:
上传做好的GPRS电路图,电话短信都好的,标准的9线串口:

楼主:
搞定了,业务开错了,CMNET,而不是CMWAP,原来又两种业务的,电脑上只能用CMNET,通过串口终于可以建立TCP连接了

网友:
LZ的问题只是APN的种类不同而已~~

楼主:
是的,只是以前没搞过,被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
一般移动SIM卡都自动开通CMWAP和CMNET,CMWAP只有通过代理才可以连接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