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NiosII]SDRAM使用心得

楼主(2008-04-13):
今天测试了刚拿到的带SDRAM和FlASH的EP2C8版子,终于在熄灯前把SDRAM给用起来了,很好,说两句心得

SDRAM程序基本上是按照SOPC联盟的教程来做的,不过里面也有些不详细的地方
附下载

1)莫名奇妙的错误,所有Nios程序都跑不了,出现以下提示: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解决办法:

网上搜了下,这个问题要先排查硬件,再考虑软件问题,Altera公司的解决办法是装7.2版本,服了他。

首先检查了SDRAM的接线,没发现“特别”的问题(见后)

之后用以前的板子EP2C5跑相同的程序,无问题

应该不是证书问题。。。。。

最后发现新板子晶振接引脚23,老板子接引脚132,郁闷,原来晶振根本没起振。

2)貌似是常见问题

结果运行时,显示代码下载成功
Downloaded XXKB in XXs(XXKB/S)

verifying 00000000(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ox00000000 and 0xXXXXXXXX

leaving target paused

原因:SDRAM没有正常工作,address正是我内存分配的地址

解决:仔细又检查了一遍接线,SDRAM的CLK竟然没有接入任何信号。这儿书上没有提到,分配引脚也忘了这个脚,再次晕倒。

拉来50MHzPLL,SDRAM总算可以正常工作了,虽然用了好几十根引脚,但再也不用烦恼NIOS内存不够了,很开心,see you!

3)补充,PLL的相位可能也影响SDRAM的正常工作,今天用0相位的SDRAM就不工作了

于是修改成-135°,待研究考证

网友:
谢谢楼主,有自己做的DDR控制器么?

网友(2008-05-28):
相位需要结合sram手册来计算

网友(2008-07-07):
SDRAM常用相位是-63度

网友:
有计算的很简单 在一个手册上面 有没有用verilog hdl硬件来控制sdram的心得 niosii现在市场还没看到怎么用。

网友:
很不错呀,奇怪,你们学校现在还熄灯?

网友(2008-11-18):
 我也和你遇到相同的困难呢!!SDRAM clk没有接上东西  原来还需要pll接上产生 clk

网友(2009-04-15):
是否有SDRAM的控制器调试经验

网友:
阿虚自己画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