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WMP控件显示可视化效果

楼主(2008-04-13):
C++Builder 6 用windows media player 控件。播放音频文件的时候,怎么让他显示可视化效果,怎么选择显示效果。
或者有没有Winamp 控件,可以调用Winmap的可视化效果。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在DELPHI使用其播放MP3音频文件时,可以显示可视化效果。
代码如下,使用WMP11
procedure TForm2.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if op.Execute then
  begin
     with wm do
     begin
     controls.stop;
     CurrentPlaylist.Clear;                               //清除播放列表
     CurrentPlaylist.appendItem(NewMedia(op.FileName));   //添加播放媒体
     controls.play;
     end;
    end;
end;

网友:
参考:
http://bbs.yd153.com/dispbbs.asp?boardid=2&Id=16

楼主:
谢谢!!
今天我又试了一下,又可以了。前天在家里的时候不行,可能是WMP版本的问题吧。
但是可视化效果好像不能选择,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网友(2008-05-23):
回楼上,你要控制WMP的视觉效果可畏是惊险之旅啊,据说通过控制WMP的SKIN来控制,他的复杂度建议你不要用了,呵呵
控制WINAMP的AVS还简单一些。

再者,你家里的效果出不来,建议你先打开WIN自带的WMP播放后选择,再切换到你的程序中播放,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控制WINAMP的AVS还简单一些。

可以控制WINAMP ? 用WINAMP也可以啊.WINAMP的可视化效果可比WMP多多了..不知道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