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PWM控制的直流无刷电机的大电流?

楼主(2008-04-14):
该直流无刷电机的电流大概有20A,是由PWM信号控制的,我需要监测该20A的电流信号,不知谁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不知用电阻取样的方法是否可行?取样后的运放不知该选择那个型号比较合适呢?

网友:
好像有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
霍尔电流传感器?不知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呢?不知有没有经验可借鉴呢?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用个花盘配光电对管,检测电机有无转动不就以了?检测电流不太可靠又损失电机的动力性能。

网友(2012-12-01):
asc712 电流传感器

网友:
霍尔传感器  我们老师用的就是   他那个1KW的无刷电机驱动器就用的是  一个D形蓝色的 中间有孔 立着的

网友:
20A的信号可以用小电阻取样,比如0.01欧,这样小的电阻一般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比如电机电流为10A时,取样电阻的电压为0.1V,然后经过运放放大,然后AD采集就可以了,运放的选择是一门学问了,根据你的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比如要实现正向放大,最好使用双电源,双电源运放电路比较容易设计。要使用单电源要考虑虚拟的偏置等问题,可能必须使用差分放大电路,运放的轨至轨特性等都要考虑啊,说清楚不这么简单

网友:
随便顶一下

网友:
好像霍尔电流传感器是要一根线从中穿过的

网友A(2015-04-07):
用0.01的电阻采样,然后加104电容滤波,CPU在PWM的有效周期内启动AD取样然后进行运算.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A:
用0.01的电阻采样,然后加104电容滤波,CPU在PWM的有效周期内启动AD取样然后进行运算. ...

有效周期是指PWM的高电平时间?

如果这样的话,PWM占空比接近0的时候,测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