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讨论过程] 定论事宜备忘

楼主(2008-04-14):
[PLC 讨论过程] 定论事宜备忘

电源采用24V输入,内部稳压5V驱动继电器,之后再做3.3V电源。不使用隔离模块。
输入的隔离电源外置,不做在系统内。

使用两个电位器作为模拟输入,如果PCB、端子有空余,拉一路到端子,不做隔离,用于测试和模拟。

鉴于 STM32 不具有 DA 功能,故删除原有的DA 功能,改为PWM脉冲输出功能,这个STM32挺强的。

确定选择 100pin 的芯片  128K FLASH 容量 完整型号  STM32F103VBT6

确定 MODBUS 协议

楼主:
沙发,作为自留地,预留发表

楼主:
板凳也是自留地,预留给作废的备忘

楼主:
剩下的地板,收集以后升级的IDEA

网友:
1.8v不要的吧,stm32只要3.3v即可,

网友:
1、确认,STM32只要一个3.3V的电源,BAT的电源不接可以跟VCC连。

2、STM32是有2ch 12bit DAC的,不过是256K Flash以上的版本,很快就会有了。

网友:
沙发板凳地板占完了,赶紧抢个地窖!

网友:
BAT的电源的电源要接电池,可以做时钟,这个很重要。

网友:
占个位先。要不连地窖也没了。
关注中。

网友:
stm32的确强大

网友:
最好把关于CPU核/RTOS部分拿出来,以便将来能够移植到其他的芯片上。